7KW的阻性负载要多大平方的线比较合理

楼主(2013-09-10):
如题,想了解7KW的单相负载用6平方的铜芯线可以吗,大概有20多米,如果不行应该选多大的合适

网友A:
问题不大

可以。。。

网友B:
理论上4个平方就可以。

网友C:
既然是单相负载,电流应该是7*4.5=31.5A,最少2根线,穿管的话正常选6平方毫米,

楼主:
如果考虑到现场环境温度越30多度,这样的话6平方还够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因为同事说我选的小了,想要些确切的答案

网友D:
看你需要的温度及加热时间,长时间加热的话确实不太够,而且阻性负载周围温升较高,安全载流量要打折扣的,一般一平方3-4个电流,大功率时2-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