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图中加装二级管的作用。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2013-09-10):
图中二极管到底是什么作用呢?今天教师节,各位老师都要给力哦!

网友A:
  图不太清楚,好像二极管与电机绕组并接,如是这样,这个电机可能是直流电机,二极管是起电机断电续流作用的:二极管是反向与绕组并联的,即在电机通电运行时,二极管是反相截止的,由于电机绕组是感性元件,当电机断电时电机绕组将保持断电前的电流值强行流出,会在触点间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将产生打火现象甚至烧毁触点。加上这反向并接的二极管,电机断电时,其电流就会通过它迅速放电,不会产生高幅冲击电流,即不会产生打火烧毁触电现象。

网友B:
看不清楚,这个继电器加续流2极管应该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太清楚,好像二极管与电机绕组并接,如是这样,这...

 图不怎么清楚对不住了,哈!真历害! 是直流电机与二极管反向并联。看到您的解释真是通透,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不太清楚,好像二极管与电机绕组并接,如是这样,...

   向一楼学习了,讲得太好了1

网友D:
说续流的要看这个直流电机是什么电机了。搞不好换向火花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wyb2866255---王者之师  ...

网友F:
感性负载加反向二极管起断电续流作用

网友D:
我在想,续流之后的电流,作用在电机上是让电机快点停呢还是晚点停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续流之后的电流,作用在电机上是让电机快点停呢还...

 应该使电机晚点停,基本原理——感生的作用是阻止变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楚,这个继电器加续流2极管应该是一个道理

支持这种说法,电机、变压器、继电器都一样,都会产生反向电动势,这个二极管在这个位置就起到悉放反向电动势的作用,否则该反向电动势就会窜入连接的电路中,击穿某些元器件。

希望我的解答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续流之后的电流,作用...

错,应该是电机快速停止。

网友J:
同意十楼看法,电力电子技术中有的内容。实际工作中未能有机会接触到直流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的回复内...

 图中二极管是不是接反了,比如YE7向右闭合电机正传,停止时反电式怎样消耗掉呢?

网友L:
电动机停的更快,电动机切除外电源后成了发电机,把发电机输出端接通,相当于接了负载,因此停的更快。

网友D:
11楼大图的那个先把图解释给13楼听听吧。

看看你是怎么解释的?

想想看,又遇到你了。电动状态切换到发电状态后,原来电源正端还是不是发电的正端呢?

我看,二极管的作用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D:
大图跟楼主的图是一样的。只是大图是双向。楼主的是单向。

楼主:
没想到还可以辩的这么多,各位真是让小弟长见识了!!

楼主:
对: 电子手  引用 十年河西 的回复内容: 看不清楚,这个继电器加续... 内容的回哈复!

 谢谢,已经帮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11楼大图的那个先把图解释给13楼听听吧。看看你是怎么...

YE-7断开时,电机产生反向电动势,通过VD4使电机快速放电,从而达到快速停止的作用。YE-8同理。不过在现场我还是看到YE-7有少量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