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控制两台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3-09-10):
三菱PLC如何控制两台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电机左右上下位移,还有就是如果电机连接丝杠的话,控制其位移是直接控制plc输入驱动的脉冲数还是可以使用位置开关什么的。那种更好,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谈谈我的想法

步进电机驱动器,看看其接线手册说明书

一般用T型输出脉冲数即可,另外加方向控制信号。

步进电机,如果定位要求不高,计算好脉冲个数,调试哈,基本可以达到。

为了安全,你再加个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谈我的想法步进电机驱动器,看看其接线手册说明书一般用...

这个脉冲的话使用哪个指令比较好呢?

网友B:
“脉冲输出”的花头很透的:有恒速、加减速、相对、绝对四种方式,极限位是必须的:韩国奥托尼克斯、日本欧姆龙的传感器、施耐德行程开关都是典型的代表。脉冲频率跟电机转速有关,脉冲个数就是需要走的距离;有的还需要加减速时间。

网友C(2014-04-21):
三菱PLC控制两台步进驱动器没有问题,Y0,Y1作为脉冲输出,方向用其它的输出点。最好采用相对位置命令。应用脉冲数控制位移量(还可使用人机)。应增加限位开关,可以完成原点回归。

网友D:
随便找个PLC带内置一个轴输出定位就可以了,选择CCW/CW方式,再用两个I/0口就可以控制两个轴了

网友E:
用PLSY指令可以实现的。

网友F:
用绝对定位控制DDRVA

网友C:
不知楼主弄好了没,有没有经验可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弄好了没,有没有经验可分享。

可以用的指令ZRN,DRVA,DRVI,一个传感器作为ZRN的近点信号X,加两个限位开关,也就是传感器。其实小日本的手册还是比较详细的。官网都有资料下载。新手入门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弄好了没,有没有...

我弄的也是三菱1S控制两台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拿来讨论。具体是这样的:一个模型人可以分别向前后左右弯腰。每弯腰一次均为15度,每方向只可弯三次腰(45度)。例如按动左弯腰按钮两次,则向左弯腰两次,按动向右弯腰按钮向右弯腰一次,那末还可向左弯腰两次即可到达左弯腰极限。分别设了前后左右四个按钮达到上面要求。

由于机构原因,只能在机器正下方设置两只微动开关(而没有前后左右极限开关),作为前后和左右原点回归信号。问题是在工作急停后和中途停电后如何反方向复位?即如果弯在左边向右复位,弯在右边向左复位。前后复位一样。而且只想采用一个复位按钮实现四方向同时复位,当然包括不需复位方向,或者采用两个复位按钮,实现前后和左右分别复位。这部分遇到困难了,特此寻求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