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配电柜上的按钮们

楼主(2013-09-10):
看看这些排列整齐的钮,就像是列队的战士一样,应该不是手工电钻开孔的。

图是去别个公司参观看到的,柜子是公司定做的。

我们做一般都是手电钻开,很费劲不说,还经常开偏。

尤其开方孔更麻烦。

大家说说怎么开孔方便,有省钱。

网友A:
一般都是手工开孔;也求好方法!

网友B:
圆孔可以用开孔器,方孔如果尺寸较大可以使用电动手提锯。

网友C:
指示灯真多;搞个触摸屏多少;

网友D:
控制柜 制作时  就应该把孔画在图纸上 做时一般给打上(好像是激光切割)   我公司是这样的

网友E:
用数控机床开的孔,人工开孔太麻烦了。

网友F:
  指示灯真多;搞个触摸屏吧!

不过开孔到是很整齐的 !

网友G:
选好开孔模具规格,用笔在要开孔的板上画好位置,再用机床压孔。

网友H:
以前做柜子时候画好线开好定位孔再开大孔,位置偏差都不大

网友I:
做钣金的时候 厂家都帮忙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数控机床开的孔,人工开孔太麻烦了。

这种方法应该比较精准了。

我们的都是柜子买回来,然后根据设计情况,再在面板上开孔。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做钣金的时候 厂家都帮忙开好了

网友K:
这有什么稀奇的啊,划好尺寸,开孔大小,箱柜制作时直接就冲好了。圆孔一般用小的冲头沿四周冲好,方孔上冲床,使用模具冲。

网友L(2013-11-04):
用水刀切啦,很周正,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