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普通Y系列电机在制造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10):
我公司有很多22KW的电机都是接Y型的,额定电流也是43A,但是带负载运行电流不到20A时,电机发热严重,能否改为三角形接法呢?在制造工艺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了解一下负载的性质,计算一下最大负载,在决定能不能改!

网友B:
22KW星接电机没见过。如果是380V星接电机,要改成角接只能用在三相220V电源上,接到380V电源会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