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条形码扫描枪实验问题

楼主(2013-09-10):
系统组成 三菱plc fx1n +fx1n-232-bd +条形码扫描枪+信捷触摸屏tn765

程序如下

可以和扫描枪通信 程序没问题

但是当用扫描枪扫描条形码31922时候,触摸屏上D0显示的却是50?!?!?!

不知道是何原因?倾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显示格式不对呀,还有你在程序中在线监控时显示条码枪扫描的数字正确不 ?

网友B:
条形码(Barcode)是一种字符串;在数据寄存器里,按“颠倒次序”存储。你可以找一下,信捷人机软件里,是否有这样的部件。

官网:http://www.thinget.com/Download.asp?BigClassName=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