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据线类型

楼主(2013-09-10):
我有一根西门子的数据线,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该数据线怎样所以?可以用该数据线用台式电脑连接西门子S7-200吗?

网友A:
  这根线好像是 SIEMENS   DP 线,用 SIEMEN 的带有 DP/MPI 接口的 PG 就能用这根线连接 你的 PLC ,因为是 PROFIBUS 总线网络 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线好像是 SIEMENS   DP 线,用 S...

 线左面插头上的英文是“Card Settings",我怎么也连接不了我的S7-200?

网友B:
应该不可以的,如果使用台式机自带的232串口连PLC,得使用PC/PPI的电缆或M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