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门都这样了,施耐德对此有处理意见吗?

楼主(2013-09-11):
额滴神呐,好几门都这样了,怎么办?

学也学了,题目也做过了,就是显示没有完成,怎么回事?施耐德对此有处理意见吗?

网友A:
肯定是拖着看了,要一分一秒地播放,不能急躁

网友B:
绝对没有拖着看,都看了n遍了们依然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没有拖着看,都看了n遍了们依然如此。

 是这样的,而且,条件完成应该是2项的,结果是一项

网友D:
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    看视频的时候  视频所在页面是另外的页面  视频对应的课程学习网页一直必须是在该课程下   如果在看视频过程中  跳变到其他课程页面  看完是无法正常自动跳变的

所以必须是一心一意才行

网友E:
余总的话,让人豁然开朗

网友F:
豁然开朗

网友G:
我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新看完视频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新看完视频就没有问题了

 最主要还是网速问题  如果网速不好  从新看未必解决问题

因此必须保证一个良好的上网环境是首选

网友C:
我学完了也过了,就是只有对号没有证书,什么原因?

网友H:
有的还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