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Access配置MySQL_5.1例程

楼主(2013-09-11):
WebAccess配置MySQL_5.1例程

1.安装.net framework 4.0,重启电脑;若PC上原本就有.net framework 4.0,则可以跳过这一步。

2.安装mysql 5.1
a.Setup type:
Typical
b.“Configure the MySQL Server now”和”Register the MySQL Server now”都勾选上。
c.Configuration type:
Detailed Configuration
d.Server type:
Server Machine
e.Database usage:
Multifunctional Database
f.Set the approximate number of concurrent connections to the server:
Decision Support(DSS)/OLAP
g.“Enable TCP/IP Networking”和”Enable Strict mode”都勾选上;Port Number为3306。
h.Default character set:
Best Support For Multilingualism
i.“Install As Windows Server”勾选上;Server Name为MySQL;”Launch the MySQL Server automatically”勾选上。
j.“Modify Security Settings” 勾选上;New root password/Confirm为1qazXSW@;”Enable root access from remote machines” 勾选上。

3.安装mysql connector
a.Setup type:
Typical

4.安装mysql workbench
a.Setup type:
Complete

5.使用workbench配置mysql

楼主:
5.使用workbench配置mysql
a.打开workbench:开始菜单-->MySQL-->MySQL Workbench 5.2 CE,打开界面为:

楼主:
b.选择SQL Development列表中的Local instance MySQL,输入root的密码。

楼主:
d.退出SQL Development,回到workbench欢迎界面;点击选择Server Administration列表中的Local MySQL,输入root的密码。

e.选择Users and Privileges,并点击Add Account添加帐户。

 f.新帐户名为WAAdmin,密码为1qazXSW@。

 g.在Administrative Roles子选项卡中配置新帐户角色为DBA。

 h.在Schema Privileges选项卡中配置WAAdmin的权限。

 i.
将WAAdmin用户权限限制在MySQL_WAData这个Schema内。

 j.使用Select “ALL”为WAAdmin用户开放MySQL_WAData中的所有权限。

 k.保存配置之后,退出workbench。

6.配置ODBC数据源
a.打开ODBC数据源管理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
b.在系统DSN选项卡下添加MySQL ODBC驱动的系统DSN。

c.配置数据源名字为MySQL_WAData,TCP/IP Server为localhost,用户密码为之前配置;此时database下拉列表会枚举各个Schema,在此我们选择mysql_wadata;点击Test按钮可以测试是否能连接上数据库。

 7.为WebAccess配置ODBC数据源
a.点击ODBC 记录数据来源按钮。

 b.提交MySQL数据来源,配置信息为之前配置。

 c.选择刚提交的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