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伺服定位

楼主(2013-09-11):
  同样一个伺服,相同的速度,我用相对位置指令没有误差,用绝对位置指令就有误差,求解?

楼主:
发20000个脉冲能少跑30个

网友A:
那很明显是程序问题啦。

网友B:
伺服你用cclr 信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你用cclr 信号了吗

回完原点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伺服你用cclr...

 后面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很明显是程序问题啦。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但我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我把这几步单独出来,就没有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把PLC 内存清空,重新下载程序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