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相关的PLC保护

楼主(2013-09-11):
模拟量输入信号有些公司经过保险端子进入模块,有些公司采用隔离变送器送入模块,我想隔离变送器肯定好,但不知道保险端子为什么不行。或者是什么情况用保险端子,什么情况用隔离变送器,什么情况下什么都不用。

网友A:
保险,没有那么小得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没有那么小得电流吧;

 那种专用的保险端子。

网友A:
其实,模拟量输入加上隔离就行;一般模拟量模块都有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模拟量输入加上隔离就行;一般模拟量模块都有保护的;

 加隔离应该成本比较高吧,用保险端子成本低一点。您说的加隔离就行是怎么隔离?

网友B(2020-09-30):
a感谢楼主分享,下下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