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灯泡会发光吗?

楼主(2013-09-11):
如图所示:

  先把开关K投向1的位置,使电容器充电(R是限值充电电流的电阻),然后拉开K投向2的位置,小灯泡会发光吗?它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电容是电压的惰性元件,即:在电路突变瞬间,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其电流可以突变。而电阻(包括灯泡)是勤快元件,在电路突变瞬间,电阻的电压与电流都可突变,即随外电路的变化而变化。根据上述原则分析上面的电路:

  1、起始状态:开关指向2位,电路处于开路状态,即:C、R与灯泡均无电压与电流。

  2、开关K突然由2位指向1位,此时电源 E 与 R 和 C 形成回路,由于电容在电路突变瞬间仍保持变化前电压(Uc=0),故开关由2位指向1位瞬间,电容电压Uc=0,而电阻R的电压=E, 回路电流I=E / R。该电流向C充电,使Uc由0↑,Ur由E↓,直到 Uc=E, Ur=0。即电路达到稳定状态。

  3、此时再将开关K突然由1位指向2位,电源E开路,而电容C与灯泡构成回路,由于C保持变化前电压(Uc=E),故变化瞬间使灯泡电压=E,使灯泡突然亮,随着 C对灯泡放电,使Uc将由E↓0.此时灯泡是与 C并联的,故灯泡将由突亮逐渐变暗,直至全灭。电路又达到起始稳态。

网友B:
  一楼用电工学分析太好了!

  简单点来说,就是电容有存储电能的,当 K 合上2时,电容瞬间有个放电的过程,小电珠能亮一下,然后就灭

网友C:
当然会亮,油亮慢慢变暗,直至熄灭,电容的容量越大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电压的惰性元件,即:在电路突变瞬间,电容的...

谢谢王工的分析,太透彻了!!

网友D:
一楼用电工学分析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E:
瞬间会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当然会亮,油亮慢慢变暗,直至熄灭,电容的容量越大越明显。

网友G:
电容的容量要适当,太小了不会亮。

网友H(2014-10-29):
先亮后灭,这是个典型的Rc一阶零电路响应。R两端电压与R与C的乘积RC有关。R为灯泡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