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的顺序启动

楼主(2013-09-11):
那位大神帮忙看看这图延时控制,我怎么看有是不能启动啊!KM1和KM2两个线圈的的辅助触点都是常开的,KM1和KM2线圈都不能得电啊!

哪位老师傅帮帮忙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A:
按原来的标准:KM1线圈前面的KM2触点是常闭触点。

             KM2线圈前面的KM1触点也是常闭触点。

网友B:
去掉KM1线圈前的KM2触点,去掉KM2线圈前的KM1触点,这个是不需要互锁的吧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是有点问题的说 !

去掉KM1线圈前的KM2触点,去掉KM2线圈前的KM1触点 就能顺序启动 !

网友D:
去掉KM1线圈前的KM2触点;KT线圈前串接KM2常闭点。

网友E:
显然是印刷错误。。。。。

线圈前面的KM1 KM2画的是NC点。。

与按钮并联的接触器辅助触点的NO点画法,注意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原来的标准:KM1线圈前面的KM2触点是常闭触点。 ...

明白了 只有两个线圈前面的常开触点都取消的话,就可以行得通。

要都是常闭的话KM1动作后KM2线圈前面的KM1的常闭就断开了,然后KM2线圈始终无法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KM1线圈前的KM2触点,去掉KM2线圈前的KM1...

 对 你说的应该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