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用笔记本电脑选型求助

楼主(2013-09-11):
各位大侠:

   公司准备采购一台笔记本专用于PLC编程、调试,各种触摸屏组态,请给个建议,买个什么样的笔记本合适,目前的各种工控软件大多是32位的?CPU是不是必须要32位的?操作系统是不是应该用XP,谢谢!

网友A:
  如你只是用于工控,从目前来看,建议最好是采购 能安装 XP 系统的笔记本,并且带有原装9针串口

楼主:
谢谢,想需要配置高点的,能运行Win 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