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 NB系列编程软件

楼主(2013-09-11):
有没有富士PLC NB系列中文的编程软件及软件使用说明!谢谢各位!!

网友A:
  只能帮顶,没用过这个品牌的 PLC

网友B:
1、NB系列从来没有中文版本软件,唯一的中文版来自于民间汉化,且问题多多。

2、你可以使用FLEX PC Programmer软件,曾经在这里的自助资料库有下载,改版后不清楚自助资料库在哪里。

3、手册你可以参考FLEX PC Programmer使用手册,富士电机的官网,提交申请后富士会将下载地址发往你注册的邮箱。

4、NB系列已经彻底停产,PLC手册方面你可以参考SPB的N模式手册,同样可以在富士官网申请。

5、软件你可以使用上述的FLEX PC Programmer或者StandardLoader,不过后者的版本必须在3.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B系列从来没有中文版本软件,唯一的中文版来自于民...

 谢谢!

网友C(2015-10-29):
帮忙一下,连接NBOU24的PLC,要输入程序,密码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