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立即停止输出脉冲?

楼主(2013-09-11):
三菱FX2N的PLSR在主程序中输出脉冲驱动伺服电机,在X0感测到外部中断信号后不能在中断里立刻停止输出脉冲,而需要等一个扫描周期。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感测到中断信号后在中断里立刻停止输出脉冲,不需要再等一个周期?

楼主:
我是新手,望大家救急!

网友A:
首先你这个要求不是很好的策略。

办法是有的。

你把这个信号触发一个中断程序,然后在中断程序里执行“LD M8001;PLSY XX XX XX”。

我不肯定是否可以立即停止,不用等END。假如可以,就最好。假如不行,你将再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可是三菱PLC PLSR指令不能应用在中断程序中。

请问2楼:有没有好的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没办法!!我原来用过中断!

网友C:
三菱电机网站注册并下载一本“FX系列的编程手册”即可: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index.asp。

楼主:
请问 5楼,在三菱电机官网上下载哪本手册?我再三菱电机上有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