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开关电源

楼主(2013-09-11):
PLC用两个不同的开关电源可以正常工作吗?  就是说PLC的电源用一个开关电源,而PLC的输入输出用另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A:
PLC的电源用一个开关电源,而PLC的输入输出用另一个开关电源是可以的,但应注意的是:这二组电源只能各用一点共地,不能将二组电源并联使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啊,手册上都有接线图的,输入有一个自带的24V电源,只要满足开关负载要求,可以不用外接电源,而输出必须外接电源。

网友C:
需要共地,也就是把GND连接到一起。

网友D:
完全可以,不工地会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E:
最好是输入输出的分开,一般输入都是带隔离的,分开之后,更好,不会受到干扰,以前OMRON的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电源用一个开关电源,而PLC的输入输出用另一个...

什么叫二组电源只能共用一个共地?

网友A:
回6楼:二组电源可能都是24V,可以分别给输入与输出电路供电,使用时不能将二组电源并联使用来扩大容量。只能各取一点接在一起作为二个电路的公共点:如对正逻辑电路可以将二个电源的负极接在一起(如西门子PLC一般均为负极接地),对负逻辑电路可以将二个电源的正极连在一起(如欧姆龙PLC一般均为正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