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遥控器维修

楼主(2013-09-11):
江阴地区有修行车遥控器的朋友给回个帖,我有遥控器需要到你的店维修

网友A:
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最近找到服务部最好!上海应该有吧!

网友B:
行车遥控器是什么东东,能否上图,最好是拆解的。方便大家交流分析。

网友C:
是不是一个长方形盒子

上面有好多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快快慢慢等等字样的按钮盒子呢?

网友D:
行车的盒子比较简单吧,一般的电工都会维修的啊,以前公司都是自己维护的啊

网友E:
  建议直接去 维修 行或是 工控维修 !

网友F:
遥控器坏了,估计要到厂家修了。如果说是属于起重机控制电路的话,电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G:
什么牌子的?这种最好找原厂返修比较好!上海那边,禹鼎是专门做遥控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