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 PLC编程软件介绍

楼主(2013-09-11):
西门子S7-1200 PLC编程软件介绍

STEP 7 专业版包含以下软件包:

STEP 7 基本软件

S7 - Graph.

S7 - SCL

S7 - PLCSIM

除了与单独购买各个组件相比能够节省大量资金外,安装工作也更少了,而且可以订购统一的软件升级服务。
(请参考下面的授权章节)

STEP 7 基本软件

STEP 7 基本软件是 SIMATIC S7、SIMATIC C7 和 SIMATIC WinAC 自动化系统的标准工具。它使用户可以轻松方便的使用这些系统性能。

STEP 7 包含了用于自动化项目各个阶段的方便的功能:

对硬件进行组态和参数化。

规定通讯方式。

编程。

测试、启动和维修

文档编制、归档

操作/诊断功能

To the top of the page

STEP 7 编程工具SIMATIC-管理器:SIMATIC Manager(管理器)可以管理自动化项目的所有数据,无论它们是在哪种目标系统上实现的(SIMATIC S7、SIMATIC C7 或 SIMATIC WinAC)。它为所有的 SIMATIC S7、C7 或者 WinAC 工具提供了一个公共进入点。对于处理选择的数据SIMATIC 软件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通过 SIMATIC Manager 自动启动。符号编辑器:利用符号编辑器工具,可以管理所有的全局变量(相对于块编程时声明的本地形参)。现有以下功能: 为过程信号(输入/输出)、标志和块定义符号名称和备注分类功能与其它 Windows 程序进行数据交换所有软件产品都可以使用此工具时,可以生成符号图。因此所有工具可以自动识别符号参数的变化。硬件组态:Hardware Configuration(硬件组态)工具用于对自动化项目中使用的硬件进行组态和参数化。现有以下功能: 自动化系统的组态,从电子分类中选择机架,所选的模块会分配给机架上需要的槽。 分布式 I/O 的组态与非分布式 I/O 的组态方式相同;还支持通道区组 I/O 模块。 CPU 参数赋值:属性,如重启特性和循环监视,可以设置成菜单驱动,支持多值计算。输入的数据会提交到 CPU 的系统数据块中。 模块参数赋值:用户可以在输出界面表格中指定模块所有的可调参数。已经不再需要通过 DIP 开关调整了。硬件模块的参数设置在 CPU 加速期间自动出现。因此,修改模块无需等到另一次参数化。 功能模块(FM)和通讯处理器(CP)参数赋值:这种参数化还会发生在硬件组态期间,方式与其它模块的参数化方式相同。对于这种参数化,为每个 FM 和 CP 提供了硬件模块特有的屏幕表格和规则(包括在 FM/CP 功能包中)。通过只允许在参数赋值屏幕表格中的输入选项,系统可以防止错误输入。 通讯组态 组态和显示通讯链接通过 MPI 进行时间驱动的循环数据传输:- 选择通讯对象 – 在表格中输入数据源和数据目的地。生成所有要加载的系统数据 块(SDB),并把它们完整的传输给所有的 CPU, 都是自动完成的– 所选通讯块用定制的编程 语言进行参数化(例如用 LAD)。   事件驱动的数据传输– 定义通讯链接 – 从集成的功能块库中选择通讯功能块(CFB)。 - 用定制的编程语言对所选通讯功能块进行参数化(例如用 LAD)。 系统诊断系统诊断可以为用户提供自动化系统的状态概况。该显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显示文字信息,可以直接快速输出。 在硬件组态显示屏内用像素图形显示,提供以下选项:- 显示一般模块信息(例如订购号、版本、名称)以及模块状态(例如故障)- 显示核心 I/O和 DP 从站的模块故障(例如通道故障)- 显示来自诊断缓冲器的报警对于 CPU,显示其它信息用户程序执行时的故障原因。 显示循环间隔(最长、最短和最后一个循环)。 显示预留的和空白的存储器。 MPI 通讯的能力和使用情况 显示性能数据(可能输入/输出、标志、计数器、定时器和功能块的数量)
To the top of the page

编程语言可以使用以下的久经验证的编程语言:Ladder (LAD, 功能框图(FBD)指令列表(IL)用户可以创建符合 DIN EN 6.1131-3 标准的程序。用户友好性的像素图形 LAD 和 FBD 编辑器有以下功能支持程序员: 操作简单直观:创建梯形图/功能框图具有与 PC 相似的用户友好性,例如可以拖放、剪切和粘贴。预定义复杂功能(如 PID 控制器)的库和用户特有的标准解决方案指令表(IL)文本编程语言使用户可以创建运行时间和内存地址都经过优化、并且贴近硬件的程序。在创建程序时,程序员可以获得以下用户友好性编辑功能的支持: 增量模式和无文字模式的输入选项:用户可以立即检测每次输入的正确性,或者在文本编辑器中仅使用符号创建完整的程序,随后用合适的符号图对它进行翻译。
To the top of the page

操作设置与 STEP 5 相似,STEP 7 编程语言有完备的指令集。这使用户可以简单快速的编程复杂的功能(即不需要丰富的编程知识)。 它提供了以下功能:二进制逻辑(包括边沿评估)字运算定时器/计数器比较功能转换功能移动/旋转数学功能(包括三角、指数、对数)程序控制(分支、分支分布、主控制继电器) 此外,它还提高了测试和维修功能,使编程更简单: 设置断点(仅 S7-400)强制输入/输出(仅 S7-400)重新布线显示交叉引用状态功能:直接从编辑器下载和测试功能块同一时间多个功能块的状态搜索功能:使用搜索准则(如符号名、操作数)可以快速的找到程序内的具体位置(XRef)。
To the top of the page

授权STEP 7 基本软件是 STEP 7 专业软件包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单独提供。已经拥有了 STEP 7 的客户可以通过购买 POWERPACK 升级到 STEP 7 专业版。此升级需要有效的 STEP 7 许可证。还可以提供 STEP 7 专业软件包的软件升级服务。

安装方法:
1.首先安装STEP_7_Basic_V10.5
2.安装STEP_7_Basic_V10.5_SP2中文补丁
3.设置中文界面。在菜单栏里点击“Options”(选项)——“settings”(设置)——“General”(常规),在“Language”中选择“Chinese”,点击“OK”——“确定”即可。

楼主:
西门子SIMATIC《S7-1200》小型可编程控制器

   《S7-1200》西门子SIMATIC 《S7-1200》 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充分满足于中小型自动化的系统需求。在研发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系统、控制器、人机界面和软件的无缝整合和高效协调的需求。SIMATIC 《S7-1200》系列的问世,标志着西门子在原有产品系列基础上拓展了产品版图,代表了未来小型可编程控制器的发展方向,西门子也将一如既往开拓创新,引领自动化潮流。

   《S7-1200》SIMATIC《S7-1200》 具有集成 PROFINET 接口、强大的集成工艺功能和灵活的可扩展性等特点,为各种工艺任务提供了简单的通讯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尤其满足多种应用中完全不同的自动化需求。

安装简单方便

《S7-1200》所有的 SIMATIC 《S7-1200》 硬件都具有内置安装夹,能够方便地安装在一个标准的 35 mm DIN 导轨上。这些内置的安装夹可以咬合到某个伸出位置,以便在需要进行背板悬挂安装时提供安装孔。SIMATIC 《S7-1200》 硬件可进行竖直安装或水平安装。这些特性为用户安装 PLC 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同时也使得 SIMATIC 《S7-1200》成为众多应用场合的理想选择。

《S7-1200》可拆卸的端子   所有的 SIMATIC 《S7-1200》 硬件都配备了可拆卸的端子板。因此只需要进行一次接线即可,从而在项目的启动和调试阶段节省了宝贵的时间。除此之外,它还简化了硬件组件的更换过程。

紧凑的结构

    《S7-1200》所有的 SIMATIC《S7-1200》 硬件在设计时都力求紧凑,以节省在控制柜中的安装占用空间。例如,《CPU 1214C》 的宽度仅有 110 mm,《CPU 1212C》 和《 CPU 1211C》 的宽度也仅有 90 mm。通讯模块和信号模块的体积也十分小巧,使得这个紧凑的模块化系统大大节省了空间,从而在安装过程中为您提供了最高的效率和灵活性。

《S7-1200》通讯模块

    SIMATIC 《S7-1200》 CPU 最多可以添加三个通讯模块。RS485和 RS232 通讯模块为点到点的串行通讯提供连接。对该通讯的组态和编程采用了扩展指令或库功能、USS 驱动协议、Modbus RTU 主站和从站协议,它们都包含在 SIMATIC STEP 7 Basic 工程组态系统中。

《S7-1200》存储器

    为用户指令和数据提供高达50 KB 的共用工作内存。同时还提供了高达 2 MB 的集成装载内存和 2 KB 的掉电保持内存。

SIMATIC 存储卡可选,通过不同的设置可用作编程卡,传送卡和硬件更新卡三种功能。通过它可以方便地将程序传输至多个《S7-1200》 CPU。该卡还可以用来存储各种文件或更新控制器系统的固件。

《S7-1200》集成 PROFINET 接口

   《S7-1200》集成的 PROFINET 接口用于编程、HMI 通讯和 PLC 间的通讯。此外它还通过开放的以太网协议支持与第三方设备的通讯。该接口带一个具有自动交叉网线(auto-cross-over)功能的 RJ45 连接器,提供 10/100Mbit/s 的数据传输速率,支持以下协议:TCP/IP native、ISO-on-TCP 和 S7 通讯。

   《S7-1200》最大的连接数为 15 个连接,其中:

• 3个连接用于 HMI 与 CPU 的通讯

• 1个连接用于编程设备(PG)与 CPU 的通讯

• 8个连接用于 Open IE(TCP,ISO-on-TCP)的编程通信,使用T-block 指令来实现,可用于《S7-1200》  之间的通讯,《S7-1200》  与《S7-300/400》 的通讯

• 3个连接用于 S7 通讯的服务器端连接,可以实现与 《S7-200》,《S7-300/400》 的以太网 S7 通讯

《S7-1200》集成以太网接口

   《S7-1200》 集成的以太网接口用于《S7-1200》与人机界面的连接、《S7-1200》 CPU与《S7-1200》 CPU的连接,通过开放的以太网协议与第三方设备通讯,可以使用STEP 7 T-send/ T-receive指令来配置通讯。在工程间,人机界面操作面板和控制器之间可以非常简单的组网操作。

• 集成以太网接口具有抗干扰和交叉自适应能力

• 通过紧凑型交换机《CSM1277》可使系统组成线型、树型和星型网络拓扑

《S7-1200》集成工艺高速输入

 SIMATIC《S7-1200》  控制器带有多达 6 个高速计数器。其中 3 个输入为 100 kHz,3 个输入为30 kHz,用于计数和测量。

《S7-1200》高速输出

   《S7-1200》SIMATIC 《S7-1200》  控制器集成了两个 100 kHz 的高速脉冲输出,用于步进电机或伺服驱动器的速度和位置控制。(使用PLCopen 运动控制指令)这两个输出都可以输出脉宽调制信号来控制电机速度、阀位置或加热元件的占空比。

《S7-1200》速度和位置控制 PLCopen 运动控制指令

• PLCopen 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控制标准

• 支持绝对,相对运动和在线改变速度的运动

• 支持找原点和爬坡控制

• 用于步进或伺服电机的简单启动和试运行

• 提供在线检测

《S7-1200》PID 控制 SIMATIC 《S7-1200》  控制器中提供了多达 16 个带自动调节功能的PID 控制回路,用于简单的闭环过程控制。

《S7-1200》可扩展的灵活设计信号板  一块信号板可以连接至所有的CPU,由此您可以通过向控制器添加数字量或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来量身订制 CPU,而不必改变其体积。SIMATIC 《S7-1200》控制器的模块化设计允许您按照实际的应用需求准确地设计控制器系统。

《S7-1200》信号模块 多达 8 个信号模块可连接到扩展能力最高的 CPU,以支持更多的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连接

《S7-1200》通讯 SIMATIC 《S7-1200》配备了不同的通讯机制:

• 集成的 PROFINET 接口

• 通过通讯模块实现点对点连接

 集成的 PROFINET 接口允许与以下设备通讯: 编程设备HMI 设备其它 SIMATIC 控制器

 支持以下协议:

• TCP/IP

• ISO-on-TCP

• S7 通讯(服务器端)

《S7-1200》组网简单SIMATIC 《S7-1200》通讯接口由一个抗干扰的 RJ45 连接器组成。该连接器具有自动交叉网线(auto-cross-over)功能,支持最多 16 个以太网连接,数据传输速率达 10/100 Mbit/s。为了使布线最少并提供最大的组网灵活性,可以将紧凑型交换机模块 《CSM 1277》 和 SIMATIC《S7-1200》  一起使用,以便轻松组建成一个统一或混合的网络(具有线型、树型或星型的拓扑结构)。《CSM 1277 》是一个 4 端口的非托管交换机,用户可以通过它将 SIMATIC 《S7-1200》  连接到最多 3 个附加设备。除此之外,如果将 SIMATIC《S7-1200》和 SIMATIC NET 工业无线局域网组件一起使用,您还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组网规模。

网友A(2016-05-20):
真的是一款很不错的编程工具

网友B(2016-07-13):
在哪里下载    在

网友C: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安静安静参加比赛

网友D:
哪里下载,哪里下载,哪里下载,哪里下载,哪里下载,哪里下载,哪里下载,

网友E(2016-10-28):
谢谢lz正在学习中。。。。。。。。。。。。。

网友F(2017-11-16):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G(2018-04-14):
看看,谢谢楼主,现在正需要

网友H:
学习学习,希望能有用

网友I(2022-08-29):
请问那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