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高可靠伺服控制方案

楼主(2013-09-11):
求低成本高可靠的的驱动器+电机控制方案,能进行速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尽量成本低些,但不能牺牲可靠性,不然得不偿失呀。电机功率在1.5千瓦左右,直流交流都可以,但直流一般会增加AC/DC而增加成本吧,大家根据经验说选哪一家的驱动器(电机)好?

网友A:
肆仟五百元整,这个价钱算便宜还是贵?

楼主:
不算贵,你选哪家驱动器?

网友B: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建议用变频器+异步电机方案,1.5kW整套成本可以控制在1500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建议用变频器+异步电机方案,1.5k...

1、支持 ShowMotion的发言;

2、你可以采用PLC+变频器+位置开关的方式!

3、而且对速度、位置的要求等不比伺服差,而且安装、操作、调试、维护更简便;

4、其运行速度曲线图也同样采用梯形图!

网友D:
不需要位置控制还是变频器比较合适!

网友E:
珠海希雷,有很高的研发能力,站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