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2013-09-11):
三菱FX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接线图,我要控制伺服电机的正返转和多段速度.他的接线方式和步进电机接线方式是不是一样的,接Y0是脉冲数和速度,接Y1就是方向信号啊.本人没用过伺服电机,现手只有一个三菱FX1S-14个点的PLC只有两个点晶体管型其它都继电器,谢谢

网友:
相比步进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接线多了不少,脉冲线可以和步进一样的接,

伺服还有:伺服使能、 报警 、报警清除 、控制电源、极限、急停、想用回原点还有原点信号

网友A:
FX1S14MT还是FX1S-MR

应该使用FX1S-14MT的PLC

想要控制松下伺服电机要有伺服电机控制器,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型号如果知道,查查伺服控制器的说明书具体怎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