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相水泵用数字万用变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3-09-11):
欢迎各位师傅来指点 用数显万用变如何测量单相水泵的好坏,有潜水式水泵,和离心水泵。请问怎么测量呢?

网友A:
你说的单相睡吧是指单相电动机吧?

网友A:
要测量电动机的好坏,要拆掉启动电容器,分别测量启动线圈、运行线圈的阻值和对地绝缘,查表、对照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量电动机的好坏,要拆掉启动电容器,分别测量启动线圈...

 是一体的,是潜水泵,电容也都装好了 不是专业人士最好还是别拆卸,拆卸安装不好就容易进水。我们一般就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网友B:
潜水泵单相的一般都是一个橡胶圈,压紧自然不会进水的,也有用密封胶密封的,如果是密封胶的,可以提前买好

一般单相潜水泵直接用万用表测是无非判断的

你打开上端密封罩测量就方便了,如果是电容烧坏也可以直接发现

水泵会有两个绕阻,一个大,一个小

手机回答不是很方便

网友C:
1, 常规的要测量电动机的好坏,要拆掉启动电容器,分别测量启动线圈、运行线圈的阻值和对地绝缘是达标不?

2, 那就直接用数字表测量出现二端阻值在多少,并与外壳有接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水泵单相的一般都是一个橡胶圈,压紧自然不会进水的,也...

 你跟我说这么多最后就一句 手机不方便 哈哈 笑死我

网友B:
楼主见笑了,有两个绕阻,三根线楼主可以自己去量阻值,一大一小正常!

线圈阻值为零活着特别大都不正常!也可以闻闻气味,绕阻烧毁味道很重!电容坏了直接安同样大小换,楼主还有疑问吗?

网友D(2023-02-21):
这些跟泳池水泵的差不多,不过是游泳池水泵是一体的,测试不了

网友E(2023-03-29):
测量两组小的阻值加起来不等于最大的阻值说明是坏了,还可以测量一下电流,如果电流过大可能水泵有问题或者是电机轴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