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送电总电源跳闸

楼主(2013-09-12):
有三套变频供水设备,其中一套设备给变频器送电,上面的总电源漏电开关就跳闸,偶尔不跳闸。将其变频拆下换在另一套上面不跳,装上另一套的变频器,送电还是跳闸。以前也碰见过将总电源开关换成空开就没事,这次是三套设备两套不跳闸,其中就那一套总是跳闸,是什么原因?

变频器PID控制,参数调试完比后,总是最小频率运行,需要调试那些参数还?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有一定的泄露电流,所以不能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A:
变频器、UPS都是这种情况,因为运行时输出电压中包含谐波分量,从而使电动机绕组与外壳之间、以及导线对地之间产生寄生电容,这些寄生电容通过导线与地、机壳与地构成漏电电流通路,当这个漏电流大于漏电断路器的整定电流值时,漏电断路器就会动作于跳闸。因此,在采用通用变频器的控制系统中,可以采取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的方式,减少寄生电容造成的对地漏电流的影响,否则,只能采用在通用变频器输入侧加装隔离变压器的方法隔离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