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与设备距离过长,疑问点求教!

楼主(2013-09-12):
各位大侠 早上好  今天销售发来一个和客户交流的记录,叫我做下方案,看了下,有一些疑问点,特来向各位请教。

问题:

1、设备和电柜之间距离有200米,会对24V电有影响吗,比如衰减等等?

2、而且变频器用的是西门子MM440的,看手册上说加电抗器可以满足200-300米的距离,不知是否有大侠试过这么长的距离?

3、CPU用的是S7-1200的 触摸屏是TP1200 Comfort,他们都自带以太网口,自然通信用以太网,但是能否满足200米的距离?不行的话,用光纤是否可以?

还有我的传感器的信号均是4-20MA的电流信号,这么长的距离应该没有问题吧。

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1.24V这么长矩离肯定会压降很大

2.变频输出线,肯定起码要加电抗,甚至电抗也不行就要加滤滤。

3.200网线肯定不行,换光纤吧

网友B:
问题:

1、设备和电柜之间距离有200米,会对24V电有影响吗,比如衰减等等?

  可以直接拉220V电过去,然后加开关电源;

2、而且变频器用的是西门子MM440的,看手册上说加电抗器可以满足200-300米的距离,不知是否有大侠试过这么长的距离?

  距离远,会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的;

3、CPU用的是S7-1200的 触摸屏是TP1200 Comfort,他们都自带以太网口,自然通信用以太网,但是能否满足200米的距离?不行的话,用光纤是否可以?

   网线一般200米左右,建议用光纤;

还有我的传感器的信号均是4-20MA的电流信号,这么长的距离应该没有问题吧。

   电流传输距离远,做好防雷;

网友C:
  楼上两位说得很好,200 米的 以太网中间加一个路由中继也行的 !

网友D:
我就在24V电源上吃过苦头,还是距离50米的,压降到20V,如果200米。。。你懂了?

网友E:
1、变压器选择大点的就可以了 220V-28V的 中间还可以调节+-10%   +-5%的 等 我拉过200m的 24V过去用1平方的线 压降到18V

2、没试过

3、以太网可以,用交换机转一下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去年做过两个这样的案子!有些已经解决,列出供参考!

1、设备和电柜之间距离有200米,会对24V电有影响吗,比如衰减等等?

      针对这个问题,如计算DC24V电源需要350W的话,选用480W的直流电源2台,且两台输出并接,将输出电压调至24.3V(可用万用表量着调),用1-1.5平方的线拉到现场后压降不是太大,23V左右。这个电源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2、而且变频器用的是西门子MM440的,看手册上说加电抗器可以满足200-300米的距离,不知是否有大侠试过这么长的距离?

        加装电抗器是必须的!最好在变频器上端加装滤波器或防浪涌保护器。马达接地一定要做好!长矩离配线对变频器的一些功能参数需做调整!比如开关频率!具体的咨询供应商!如果变频器较多,建议请技术支持到场,现场调试时易出现各种问题!我们到现在还有一台刹车马达偶尔出现故障!

3、CPU用的是S7-1200的 触摸屏是TP1200 Comfort,他们都自带以太网口,自然通信用以太网,但是能否满足200米的距离?不行的话,用光纤是否可以?

      屏需要拉到现场吗?做了FUJI屏与屏通讯,RS485的,0.75*3C屏蔽线距离150米左右,没出现问题,这种没玩过,

还有我的传感器的信号均是4-20MA的电流信号,这么长的距离应该没有问题吧。

      用好一点的线,可考虑配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如果这种电流信号较多,可考虑将模拟量模块作为远程IO,放置在最近的范围内!

网友:
其实触摸屏和PLC之间200米的通信问题可以解决的,中间加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
1、设备和电柜之间距离有200米,会对24V电有影响吗,比如衰减等等?

24v电源这么远肯定有问题,还是在现场变换好

2、而且变频器用的是西门子MM440的,看手册上说加电抗器可以满足200-300米的距离,不知是否有大侠试过这么长的距离?

理论上是没问题,但实际上的控制是满足不了要求的,最好是把控制柜放在现场。

3、CPU用的是S7-1200的 触摸屏是TP1200 Comfort,他们都自带以太网口,自然通信用以太网,但是能否满足200米的距离?不行的话,用光纤是否可以?

现在的超五类线理论上是150m,还是用光纤吧。

还有我的传感器的信号均是4-20MA的电流信号,这么长的距离应该没有问题吧。

4-20MA信号在这么远的距离下加上放大器是必需的。

网友G:
肯定压降大,看线径。小信号用屏蔽线

网友H(2014-01-06):
引用 网友B:
问题:1、设备和电柜之间距离有200米,会对24V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