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HCPU扫描周期

楼主(2013-09-12):
Q06HCPU如果程序15000步,它的扫描周期大概是多久!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模糊,单从步数不太好确定扫描周期时间!决定扫描周期要看是单CPU还是多CPU,带模块的种类(如普通IO模块与定位模块肯定是不一样的),程序里使用指令情况(浮点运算指令比LD指令处理速度多20倍)等等!对于Q06H  CPU来说,恒定扫描时间为0.5-2000ms,如果有15000步程序,可连接上软件与PLC,在“监视模式”下选择监视所有程序,软件上就能提示扫描周期了!

楼主:
重点现在我程序还没写,主要是到时有一个信号输入可能只有4周期,0.08秒,慢到时可能不作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