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C(KEPSERVEREX V4)怎么和PLC300通信.谢谢

楼主(2013-09-12):
请问OPC怎么和PLC300通信,万分感谢。谢谢谢谢

OPC是:KEPSERVEREX V4

PLC300:CPU313

MPI通信线是USB驱动是:如下图

网友A:
以前见别人使用过,简单设置一下就行的,那时候是以太网通信,设定一下IP;

网友B:
KEPSERVEREX V4 没有USB通讯口选项。

试验了:

使用西门子原装的USB/PPI电缆,建立S7-200与KEPSERVEREX V4的OPC通讯,百般折腾就是通讯不上。

而使用廉价的山寨RS232/PPI电缆,建立S7-200与KEPSERVEREX V4的OPC通讯,一次就通讯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PSERVEREX V4 没有USB通讯口选项。 ...

200可以,我试过了,我问的是300?

网友D:
Kepware支持COM口的MPI电缆,你可以买西门子COM口MPI电缆,如果嫌电缆贵那就用西门子的OPC,支持USB接口的电缆。当然了,西门子OPC<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有一些瑕疵。(会弹出注册码错误等话来恶心你一下,但是依然不影响功能)   扣扣2970603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