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只能用一次?

楼主(2013-09-12):
  今天在做做维修电工的试题,做完检查发现有好多错的,其中有一 PLC 中的继电器使用次数问题,我选的是无数字,答案是错了,说只能使用一次,就搞不明白了!

   PLC 中的继电器信号不是可被无数次调用吗 ?

网友A:
线圈被多次调用的话就叫双线圈警告了。

网友B:
水哥也能犯这错误?

很显然,同一编号的     线圈     只能是使用一次啊。多次使用的话,会有双线圈警告了。

该触点可以无限使用。

网友C:
线圈只能使用一次;

触点可以任意使用的;

网友D:
线圈和触点弄混了!  线圈只能使用一次;触点可以无数次使用

网友E:
我刚学的时候,就用了两次线圈,结果老是编译不通过。后来请教了别人,才明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线圈和触点弄混了!  线圈只能使用一次;触点可以无数次使用

网友G:
线圈被来就只能用一次,触点才没次数限制。

网友H:
我靠。明明可以无数次使用的。

双线圈又怎么啦?出题的人不懂用双线圈,就出一些这垃圾题目。硬要人家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线圈被来就只能用一次,触点才没次数限制。

网友J: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线圈只能使用一次;触点可以任意使用的;

网友:
告诉你,线圈也是可以用无数次的,只要最终的结果符合你的要求,软件提示双线圈报警,只是给你警告,防止意外发生而已,线圈的结果是最后一次赋值为准

网友:
最明显的就是顺序控制中,可以在多个步骤里使用同一个线圈,但出题人的意思估计不是考你这个的

当然不仅是输出线圈,就是内部变量也是可以无限次输出的,只要符合你的设计意图

网友L:
西门子的允许多处使用,但是会出现很多想不到的问题,呵呵

网友M:
呵呵,是触点可以无数次使用

网友N:
线圈如果是常规输出,只许可一次!

但是用SET、RST等输出指令,许可多次而且操作均有效

网友O(2013-11-12):
对: 银光人生—华 线圈只能使用一次;触点可以任意使用的;

正解!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线圈如果是常规输出,只许可一次!但是用SET、RST等...

三菱SFC顺控程序中也可以无数次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线圈只能使用一次;触点可...

 线圈只能使用一次;触点可以任意使用的;

网友R:
还有开机只能使用一次的,比如三菱的m8000

网友R:
阿水的电动窗帘程序编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