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验你们做过吗?PLC,伺服

楼主(2013-09-12):
刚做了一实验,很有意思。

         用台达EH3发脉冲给ASD-AB(台达伺服),用DPLSY指令发时,频率K100000,伺服转起来时读取伺

服电机的实际转速为602r/min。用DDRVA指令发时,频率K100000,伺服转起来时读取伺服电机的实际转速

为602r/min。但是换成DPLSV指令发脉冲时,就出问题了!!!伺服转起来时读取伺服电机的实际转速为

576r/min。

         差了4%!!!

         这是怎么回事 啊 ,难道这指令这么不可靠!!!!??

把脉冲频率改为K10000时,DPLSY对应反馈的速度为60r/min,DDRVA对应反馈的速度为60r/min,

DPLSV对应反馈的速度为57r/min!!!!!

有类似的经历吗,说说!!!!!!!

有条件自己做实验试试!!!!!!!

大侠们,现身了!!!

网友A:
前段时间刚用了PLSY 和PLSV做了对比,还用示波器实际测试了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的结果是一样的。

是不是你在运行过程中改变了频率指令,PLSV会停止一个扫描周期,PLSY是执行到此指令立即改变输出,是不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导致PLSV实际未输出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刚用了PLSY 和PLSV做了对比,还用示波器...

 我没有改变输出的频率,设定好频率,就输出,然后读出伺服电机的转速,就这样。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刚用你这几条指令测试了一下,挺准确的,没发现这个问题呀!

你把PLC复位为出厂值,然后单独用这几条指令,手动置位测试下,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用你这几条指令测试了一下,挺准确的,没发现这个问题呀...

 恢复出厂设置,清除内存,都弄了,还是一样,你是怎么试的啊,用伺服吗? 是吧P0--02设置为6,观察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B:
你们的电机都带了负载吧?

网友C:
DPLSV 指令中 把方向Y1换成别的输出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电机都带了负载吧?

 没有负载,都是空载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PLSV 指令中 把方向Y1换成别的输出点试试

 换成别的还是一样,试过了,令人费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刚用你这几条指令测试了一...

 我没有接伺服器,这个和伺服器应该没关系。我直接用的PLC输出接1k的上拉电阻测试的,用数字示波器,看波形,并且降低频率抓波,都没问题。还调长扫描时间,观察扫描时间对输出的影响,都没问题。实际观察到了PLSV指令变化频率时停了一个扫描周期。

费解!

就执行的这几条指令吗?还有其它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那里的几条程序放在一块,其实是比较用的,不同的指令发脉冲,看伺服电机的实际转速,除了PLSV这指令以为,其余都是一样的,都是602转,就这指令,给少了4%,成了576转,我翻来覆去的试,可结果都一样!!!!!!!

  或许你说的,停了一个周期跟这里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