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制动压力系统压力故障

楼主(2013-09-12):
  现有一设备的液压制动系统出现故障,原来的液压缸密封件坏,开始涔油,后来拆开将原来的液压缸拆开更换制动液压缸两头的四个密封件后,现在油缸不漏油,但是缸体上部还是有油印,下部也有少量油印,但不是很多,可是维修后油压系统的压力停下后就下降了,这是怎么回事?

   上图是液压制动系统的图,有三个大气缸工作将平台升起到指定位置后,气缸停止工作,油缸所有阀能电将液压油锁住位置

  上图为现实的工作现场图,右下角黄色的是什么储能设备,请问有知道这个储能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工作时液压制动也能工作,但是每天到晚 设备停机后,液压制动的压力下降为 “0”,到第二天设备工作时,需要将压力泵手动泵几次将压力打起,不知何因 ?

  还有泄压阀有时在平台受力时会泄油,正常不 ?

楼主:
   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液压制动的问题 ?

还是现在论坛真的成了谈天说地的地方,技术不再有了 ?

网友A:
   液压系统以前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液压闸门,液压泵站;

   一般启动电机后,压力会升上来的,达到一个稳定的压力值得;当然这个是可调的,好像手动可以调节;然后操作时候,电磁阀什么的,压力基本稳定在那个值;

   只要泵一停,压力就会返回为0;失压;

   你这应该是正常的现象吧;

网友B:
 你所说的压力为“0”,一定你们液压制动系统有不密封,如漏油的可能性

还有一种可能是液压制动系统的液压油进入空气 也有可能,让你的油压力无法正常工作 !

网友C:
1.图中三个液压缸是否有漏油..

2.液压缸进油管路是否漏油.

3.最后就是图中3.3的中封式阀在停止中封位置时漏油...  估记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D:
液压系统,极轻微的泄漏都会导致停止后压力明显下降,主要是液压油没什么压缩体积变化系数。

楼主:
  谢谢几位解说, 今天周末再次检修,油缸有少量的渗油会 让 油压表压力快速下降升不起来吗 ?

网友E:
换加压泵后的密封珠和弹簧  检查安全阀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解说, 今天周末再次检修,油缸有少量的渗油...

  个人感觉有漏油的话对系统的压力也是有影响的说!

网友F:
黄色的储罐应该是液压油储罐,楼主出现这样的状况偶怀疑两种情况,一循环液压油偏少,造成液压油包压状态欠佳,或者油系统管路中有过滤器过滤网之类出现脏污造成液压油过量偏少,应该清洗滤网。

二,制动设备内部有压力平衡弹簧,控制着各种密封面的复位、平衡状态,这个在更换维修或者长时间的使用后,其弹簧有可能老化造成弹簧复位不佳或者维修后的弹簧预紧力不合适。建议重新检查调整或者拆卸查看情况。

网友F:
维修和油压管路中是否存在空气,这个应该消除,不然会造成油压不稳和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