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用VBS全局脚本访问数据库

楼主(2013-09-12):
下面是我在wincc全局脚本中的全部编辑代码,麻烦各位帮忙看看为什么我就是连接不上数据库,我看网上有很多类似的代码,我试了试都读不出数据,麻烦各位帮忙看看

Sub OnOpen(Byval Item)
Dim strcn
Dim cn
Dim isSQL
Dim com
Dim comSQL
Dim rds
Set cn = CreateObject ("ADODB.Connection")
strcn = "Provider = SQLOLEDB.1; Catalog = CC_0402_13_07_15_20_25_08R; Data Source = .\WINCC"
cn.ConnectionString = strcn
cn.CursorLocation = 3
cn.open
comSQL = "TAG:R,'SpeedAndAngel\Xjiaodu','2013-08-10 01:00:00.000','2013-08-31 01:00:00.000'"

Set rds = CreateObject ("ADODB.Recordset")
Set com = CreateObject ("ADODB.Command")
Dim m
com.ActiveConnection = strcn
com.CommandText = comSQL
Set rds = com.Execute
m = oRs.Fields.Count
Dim ListView1
Dim Litem
Set ListView1 = ScreenItems ("ListView1")
ListView1.ListItems.Clear ()
ListView1.ColumnHeaders.Clear ()
ListView1.GridLines = True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CStr(rds.Fields(0).Name), 50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CStr(rds.Fields(1).Name), 50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CStr(rds.Fields(2).Name), 50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CStr(rds.Fields(3).Name), 50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CStr(rds.Fields(4).Name), 50
Set Litem = ListView1.ListItems.Add ()
Litem.Text = CStr(rds.EOF)
Litem.SubItems (1) = CStr(rds.Fields(1).Value)
 If (m > 0) Then
rds.MoveFirst
maxLine = 10
 n = 0
 Do While (Not rds.EOF And n < maxLine)
 n = n + 1
 s = Left(CStr(rds.Fields(1).Value), 23)
If (n > 1) Then Exit Do
 rds.MoveNext
 Loop
 rds.Close
 Else
 End If
 Set rds = Nothing
 cn.Close
 Set cn = Nothing
End Sub

网友A:
WINCC有标准表格控件,实时曲线控件都可以访问数据库,不知道大侠费力编个脚本去访问数据库什么意思,坐等大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