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隔离型双电源开关和常规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12):
隔离型双电源和常规的有什么区别?是所谓的PC级和CB级的却别吗?

网友A:
PC级的是电磁驱动,切换迅速(120毫秒-250毫秒),具有灭弧室,体积小是一款真正双电源开关。
CB级的是由两个断路器、电动机、机械连锁.......组成,切换时间1000毫秒-2500毫秒。相对PC的 价格更低一点,适合切换时间要求不是很高!
cc级的应该是由两个接触器、电动机、机械连锁.......组成的,安全没有保障,但价格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级的是电磁驱动,切换迅速(120毫秒-250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