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通讯控制字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请教一下,我这是abb  acs510的变频器,和200plc通讯控制,我看有的资料上面有这控制字的写入,我想问写入40001里的  1142    1143    1151 是怎么来的,手册看了好几遍也没懂。还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上图是三菱变频器的控制字内容。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下!

将控制字理解成16个BIT位,每个位赋与不同的功能,然后转换成16进制数.......

网友B:
就需要查看对应的控制字每个位的含义,有不同的位就能组成这个控制字。

*   = 低电平有效

网友B:
你需要仔细看ABB ACS510的用户手册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需要查看对应的控制字每个位的含义,有不同的位就能组成...

 谢谢您的指点,但是这个看不太懂,比如这个 1142   1143 是怎么对应来的,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看位0-16,位17-19后面注明不用。

先看1142,从右向左BIT位由0到15,4个组成一位

      0001            0001               0100              0010              数值

    15---12         11---8              7---4                3---0              BIT位

       无效            无效         积分输入置0        分断2             5305=0时的定义

其他的都能这样定义,看看说明书!有颜色的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个学起来真是头大啊!!!

网友C(2016-09-26):
各位大神,分段1*    分段2*      分段3*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