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比例增益怎么设置????

楼主(2013-09-12):
于比例增益含义的解释,有点看不懂,大侠们有明白的帮忙解释一下

 还有就是一般恒压供水柜调变频器的比例增益、积分时间是按经验来设置的?一般都是设多少合适?   谢谢各位大神们!!

网友A:
供水  系统很难说 的

基本要实际开机试验一下,自己找经验值

网友B:
你要明白PID调节中关于"P"和" I"的特性,基本上在现场调试时也就没有问题了。

在一个系统中,P越大,响应越快,稳定性越差

I越大,稳定性越好,响应越慢。

网友C:
多多看看PID的原理吧,这个都要现场调的,谁也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