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数与小数转换

楼主(2013-09-12):
求助:昆仑的整数与小数之间怎么转化?

网友A:
是指PLC变量吗?为什么要在屏里进行转换呢

网友B:
你做数据时进行乘除计算就行了。

网友C:
  MCGS 屏吗,小数位置直接显示 或是在属性中选择小数位数也行

网友D:
屏里显示,要运算什么的,肯定要在别的地方先做好

网友E:
应该不需要转化吧,直接输出整数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