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设为永久保持的内部继电器M点复位

楼主(2013-09-12):
我在S7-200系统块里将mb0-mb2设成断电保持,

在程序里,将m0.0set了,这样断电在上电后,m0.0仍保持为1,

我不想通过写程序reset将它复位,请问有别的办法吗?

我重新下载程序,m0.0并没有复位,

谢谢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位,对M0.0进行复位就可以了。

重新上电后,立即对M0.0进行复位

楼主:
谢谢指教,可我不想用程序对m0.0进行复位,

没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你是要他复位还是不复位?你的问题我没有看懂。

特别是不想用reset那句。

网友A:
楼主又要断电保持,又要上电不保持?

究竟啥意思?

网友C:
我在S7-200系统块里将mb0-mb2设成断电保持,

在程序里,将m0.0set了,这样断电在上电后,m0.0仍保持为1,

因为你在系统里面掉电保持设定了,然后程序置为1,那么在断电上电,还是为1的,保持以前的状态的;这就是掉电保持的含义;

我不想通过写程序reset将它复位,请问有别的办法吗?

我重新下载程序,m0.0并没有复位,

那就去掉掉电保持的设置啊;重新下载程序,只要程序时置位的,那还是置位的啊;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不好意思怪我没说清楚,

实际情况是m0.0置位为1后

我又不想在程序里用复位指令将m0.0复零

于是我重新下载了一遍程序,想通过这种方法让m0.0归零

结果是m0.0仍然为1

m0.0我需要它断电保持,我修改程序时想让它归零

这样说,大家觉得清楚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S7-200系统块里将mb0-mb2设成断电保持,...

谢谢指教,您的意思是先去掉断电保持,再重新下载程序,这时只要m0.0的置位条件不满足,那m0.0就归零了

另外,我想用clear,能不能行呢

网友D:
他是想钻研出另一套办法。这个得有时间看懂每一条指令才行。然后再进行分析,感觉没太大的必要,有可能更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