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相序保护器相位错误如何纠正?

楼主(2013-09-12):
中央空调的相序保护器报警“相位错误”,但是用手按接触器启动水泵电机是正转,请问如何纠正?是把相序保护器的输入端三相任意对调两根吗?

网友A:
楼主说的对,把相序保护器输入端三相对调两根就可以了

网友B:
任意对调两相就可以了

网友C:
   把设备的输入线路中的任意对调两相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对,把相序保护器输入端三相对调两根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是此前正常的设备,又没动过线路,以上几楼的建议就要谨慎了。因为有可能是相序检测线路出故障了。国产的相序继电器我拆开看过一款感觉出故障的机会还是有的。

网友F:
排除相序继电器的问题可以看看输出报警的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是不是铜片受潮氧化短路虚接了,很多装在室外的冷冻机组会这样。

网友:
我们这个相序保护器是内部带辅助触头的,另外,我曾经任意对调过两根,但是还是一样报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对调的两根不合适,应该再用第三根来对调?

网友G:
对调输入的相续就好了

网友H:
首先确认是线路改动了线路正常还是元件出错,针对问题排除

网友I:
应该是相序继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