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实现远程电量采集

楼主(2013-09-12):
        目前,电能表远程抄表及远控系统越来越受到电力部门的重视。使用Modem与计算机结合,利用公用电话网进行远程控制,不仅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控制信息的传递问题,而且控制信息可以非常复杂和丰富。但系统造价较高,且结构复杂。本设计采用PLC实现供电系统的电量采集及控制,通过公用电话网与上位计算机相连。整个系统控制灵活、工作可靠,且成本较低,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设计采用电量定时采集方式,根据用户要求分时段进行数据采集和记录。通过脉冲电表将电量信号变成脉冲信号,并使其成正比关系,便于电量计量。假设每天分为7个时段采集数据,则每路每天要记录16个字,即:标志及年1个字,月、日1个字,时、分共7组14个字。这些数据存于DM中,若每个周期按一个月记,需使用内存16×31大概500字。

        存在DM中的数据,由上位计算机定时读取。

        本系统的关键是要存储大量数据,并要有通讯能力。对PLC来讲,只需少量输入点,不用输出点,但应有系统时钟。CQM1系列PLC带有通讯口,且DM区较大,可配置带有系统时钟的内存单元。本设计中的具体配置如下:

        通过MODEM及公用电话网即可实现电量的任意远程计量。

        本系统采用定时采集方式,分别按时间分时段记录实际电量值,并存入DM数据区。具体过程为:

        设置A17为实时时钟,代表时、分,与1000相比较,判断是否到了10点00分,若到,则相等标志ON,同时把要采集的通道的内容存于DM区中,存后指针加1,然后再判断指针是否超出数据区范围。若不超,则什么都不做;若超,则把0000再赋给指针,即令其再从存贮区开始处存数,开始下一循环。

        本设计中,为确保电量采集精度,不丢脉冲,采取定时不断的办法执行采集子程序,每10ms采集一次。由于采用定时采集方式,存数的格式固定,且存贮区的长度与存数的长度协调,在存数的同时,可不存时间。因为从指针值可知当前的数存到什么位置,而数据的不同位置,又代表不同时刻的数,规律性较明显,很易弄清楚该数据存放的时间。

        为节省投资,提高控制效率,可采取远程控制方法。CQM1机以通过适当配置,可方便地实现远程控制,但不增加可控制的I/O总点数。

        通过接口单元与输入或输出终端相连,最大距离可达500m,此方案称为“接终端”。

        该控制方式最大传输距离为500m,但实际距离与传输时延及电源配线方式有关。在CQM1主体部分接B7A接口单元,而在远程接相应终端。终端与接口间靠双绞线连接。

        接口单元的结构与CQM1的I/O模块类似,可用与I/O模块相同的方法,接在CQM1主系统中。接口单元分为接输入终端和接输出终端两种;终端分输入、输出两大类。

        用此种方法,一台PLC可连接64-96户电表。

        除采用上位机监视与记录以外,采用七段译码方式可以很方便的监视用电情况。本设计中,将电量数据直接由输出单元输出给七段译码器,译码后显示所采集的电量值。

        一个数字占4个点,采用OMRON动态输出单元(一个单元可输出128点),外部硬件译码作成带锁存方式的,则一个单元可稳定地显示32位数字。

        本设计中,PLC系统采用脉冲记数,不使用模拟量单元,使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此外,也可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把A17的内容存于修改后的指针指向的DM字,然后再修改,再判断控制指针。不仅A17,有时还可把年、月、日以及一些标志也预存贮,其方法与存数方式相同。

网友A:
现在电力操表都是无线的吧。

电力载波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