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组态软件做电力系统方便点?

楼主(2013-09-12):
最近在用亚控,发现亚控在做电力调度这块挺麻烦,需要的东西也挺多,特别是opc这块,

各位看官说说你们的想法,电力这块用哪个软件比较合适?

网友A:
好像施耐德用这种专门的软件,还有配套的功率表

网友B:
 组态软件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与你现场设备的连接的驱动多与少,还有就是图形的直接调用快慢还有变量的使用---

网友C:
电力的当然要用自主研发的,或者电力自动化企业出来研发的

用通用的很难有发展。

网友D:
亚控电力版也这么麻烦吗?

网友C:
电力系统在向跨平台、61850发展,通用的组态以后很难适应了。

网友C:
很多通用组态号称电力版。你可以安装一下通用版和电力版,看看区别大不大?

网友E(2014-07-01):
电力版应该能够好点吧

网友F(2020-09-23):
组态软件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G:
哎,一言难尽

网友H(2020-12-20):
没有用过电力版的,不知道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