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300/400编辑不了元件

楼主(2013-09-12):
右边的元件图全是灰色的是怎么回事呀  哪位大大救救我呀

网友A:
请在视图菜单中切换到Lad方式,StL方式下你只能输入指令。

网友B:
  是不是注释没有选上编程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在视图菜单中切换到Lad方式,StL方式下你只能输入...

  还有可能是你的软件安装是不是不正确 ?

网友D:
能截图大一点吗?

网友E:
灰色说明你在的状态不能执行,你提的问题不是很清楚。

楼主:
就是不能执行呀?我建好项目后,进到编程界面,那些东西就是灰色的

网友F(2013-12-26):
在程序段1注释下面写,不要写在注释里!

网友G(2015-01-27):
是不是你的注释没有选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