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D低压开关柜介绍

楼主(2013-09-13):
概述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于91年开发,固定接线低压配电柜,分GGD1\GGD2\GGD3,分段电流能力不同。(以下简称配电柜)用于发电厂、变电站、厂矿企业等电力用户,作为交流50-60Hz,额定工作电压380 V、额定工作电流至3150A的配电系统中,作为动力、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制之用。

产品具有分段能力高,动热稳定性好,结构新颖、合理、电气方案切合实际,系列性使用性强,防护等级高等特点。可作为更新换代的产品使用。

编辑本段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5℃。

2.产品安装使用时,使用地点的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3.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0%(+25℃)。

4.设备应安装在无剧烈震动和冲击的地方,以及不足使电器元件受到腐蚀的场所。

5.周围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40度时不超过5%,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大的相对温度,应考虑到由于

度的变化可能会偶然产生凝露的影响

6.设备安装在无剧烈震动和冲击的地方,以及不足使电器元件受到腐蚀的场所

7. 用户有特殊要求时可与制造厂协商解决

编辑本段结构特点

1. 按用途分为:受电柜、母线联络柜、馈电柜、电动机控制柜、无功功率补偿柜、 照明配电柜 。

2. 柜体结构:

(1) 柜架用8MF冷弯型钢材局部焊接拼装而成,构架上分别有按E=20mm和E=100mm模数排列的安装孔,以提高产品装配的通用性。

(2) 用高阻燃PPO材料热塑成型的ZMJ型母线夹为积木式结合结构、机械强度和绝缘度高。

(3) 1000mm和1200mm宽的柜、正面采用对称的双门结构、600mm和800mm宽的柜采用整门结构,柜体后面采用对称式双门结构柜体结构为不靠墙安装结构。

(4) 柜门采用镀锌转轴式铰链与构架相连、安装、拆卸方便,门的折边处有橡胶镶条。

(5) 柜内的安装件与构架间用接地滚花螺钉结构构成完整的接地保护电路。

(6) 柜体的顶盖,可在需要时拆除,便于主母线的装配和调整。

编辑本段订货须知

用户订货时,请提供下列资料:

1.产品的全型号(包括主电路方案和辅助电路方案);

2.主电路系统组合顺序图、平面布置图;

3.辅助电路电气原理图;

4.柜内元器件清单;

5.用户如有特殊要求应与制造厂协商解决;

6.订货单位要写明收货单位、结算单位、结算方式到站及提货方式

7.若需母线桥,请具体说明。

编辑本段其它特点

适用性强,主要元件选择面宽,很多国产、进口品牌产品均可互换

良好的安装灵活性,今后即使主管部门强制淘汰某些产品时,由于GGD型柜具有良好的安装灵活性,不会因为元器件的改型或更新而造成安装困扰

零部件采用模块化标准设计,具有工模的安装孔,通用系数等

按照现在工业产品造型设计要求,采用黄金分割比的方法设计柜体和各部分的分割尺寸,使整柜美观大方,面目一新

GGD柜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柜体运行中的散热问题,在柜体上下两端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当柜内电器元件发热后,热量上升,通过上端槽孔排出。而冷风不断的由下端槽孔补充进柜,使密封的柜体自下而上形成一个自然通风道,达到散热目的

柜体面板采用喷塑工艺,附着力强,质感好,整柜呈亚光色调,避免了眩目效应,给值班人员创造了较舒适的视觉环境

柜体的顶盖在需要时即可拆除,便于现场主母线的装配和调整,柜顶的四角装有吊环,用于起吊和装运

整柜的防护等级为IP30,用户也可以根据现场环境要求在IP20-IP40之间选择

编辑本段安装与使用

产品到达收货地点后,首先应当检查包装是否完整无损,发现问题应及时有关部门查找原因。对于不立即安装

的产品,应根据正常使用条件的规定,置于适当的场所。

1. 产品的安装

产品在安装应按安装示意图进行,基础槽钢和螺栓由用户自备,主母线安装时应将搭接接面修理平整,处理干净,涂上中性凡士林或采取其它措施,然后用螺栓紧固。

2. 产品在安装完毕后,投入运行前需进行如上下项目检查与试验。

A.检查柜面漆有无脱落,柜内是否干燥、清洁。

B.电器元件的操作机构是否灵活,不应有卡滞或操作力过大现象。

C.主要电器的通断是否可靠、准确。辅助接点的通断是否可靠准确。

D.仪表指示与互感的变化及极性是否准确。

E.母线连接是否良好,绝缘支撑件、安装件及附件是否安装牢固可靠。

F.辅助接点是否符合要求,熔断器的熔芯规格是否正确,断器和整定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动作是否准确。

G.电路的接点是否符合电器原理图要求。

H.保护电路系统是否符合要求

I.用500伏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不得低于1兆欧。

3 使用注意事项

A.本产品为不靠墙安装,单面(正面)操作、双面开门维修的低压配电柜。产品的维修通道及柜门,必须经考核合格的专业人员方可进入操作、检查和维修。

B.空气断路器,经过多次、分后,会使主触头局部烧伤和产生碳类物质,使接触电阻增大,应定期对空气断路器按其使用说明书进行维护和检修。

网友A:
百度百科里的内容搬过来啦,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