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五大常见问题知识问答#

楼主(2013-09-13):
                                                            直流电源五大常见问题知识问答

本文主要针对直流电源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直流电源整改、降压及用途等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回答,提供解决的思路及简单的解决方法。

 一、直流电源、单相电、交流电源、三相电的异同?  直流电源有正、负两个电极,正极的电位高,负极的电位低,当两个电极与电路连通后,能够使电路两端之间维持恒定的电位差,从而在外电路中形成由正极到负极的电流,如干电池,蓄电池  相就是相位,发电厂出来有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三根火线两两间相位相差120度,单相电指的就是其中一根火线和共用零线。  单相电火线和零线电压220V,而三相电火线与火线之间电压380V这是我国的标准,电压波形是正弦波Vt=Vrms*SIN(wt+A)。  三相电都是火线,摸那一条都不成,两根之间是380V,每根与零线间是220V,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

     二、万能充电源怎样改成直流电源?  万能充的两条输出线就是直流正负极。只要电压合适电流不过载,可以直接当直流电源使用。对电源要求高的用电器,可以在接用电器之间加装稳压和滤波电子元件。

    三、直流电源怎样单独给IC供电?  我想单独用一个直流电源给IC供电,是不是直接把他接上IC的电源脚即可,地线是否直接与线路板接在一起,当需要它所在的线路板正常工作时,会烧掉电源或者IC吗?  首先要分清是在高压区或者低压区主要区别与地线,高压区的地线就是市电经过整流后形成的直流电的负极也就是电源地,低压区的地线是从变压器出来。它跟大地(地线)一般都是接通的,也就是功率地。  假如你的IC在低压断工作。你就放心的接个电源就是没什么可注意的。成品的电源输出都是属于低压区的  IC用在高压区就多多注意了,要做到这这两点就不会烧IC了  1.供电的电源的地不能够与所在线路板的地有任何关系。2.供电的电源不能是三脚插头。或者金属外壳。不能接地

    四、直流电源如何降压?  用7805能得到5V电压或1A的电流.一般要用散热器.串联二极管每个二级极的电压降约1V 。  电池还是用12-5的dc-dc好点,7805是线性电源,太浪费电了,现在高档的dc-dc可以做到90%以上的能源利用率。

    五、家用的电源是直流电源吗?  家用的电源是交流电,干电池是典型的直流电源。  直流电是指方向和时间不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但电流大小可能不固定,而产生波形。又称恒定电流。所通过的电路称直流电路,是由直流电源和电阻构成的闭合导电回路。在该电路中,形成恒定的电场,在电源外,正电荷经电阻从高电势处流向低电势处,在电源内,靠电源的非静电力的作用,克服静电力,再从低电势处到达高电势处,如此循环,构成闭合的电流线。所以,在直流电路中,电源的作用是提供不随时间变化的恒定电动势,为在电阻上消耗的焦耳热补充能量。

网友A:
不错!直流电源常见问题楼主概括得较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B:
楼主,什么电器可以万能充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电器可以万能充电源?

万能笔记本电脑车载充电器,70W,90W,100W输入DC12-13.5V的汽车电压,输出DC15-24V,电压兼容:18V(18.5V),19V(19.5V),20V(21V),7档电压可以调节,8个DC头供选择,适合于市场上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非常方便的在车上办公,或者郊游时为笔记本电脑供电充电。
三合一多功能适配器:AC适配器  车充飞机充
该适配器通用笔记本电脑和5V USB数码卡,双USB 5V电源接口,让笔记本电脑在室内,车里以及飞机上都可以使用.
AC适配器:输入AC 100V 到260V   1.5A   47-63HZ
               输出DC 12V 15V 16V 18V 19V 20V 22V 24V, 100W最高
                有过载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电源供应器
车充:输入DC 12-15V  10A最高
        输出DC 12V 15V 16V 18V 19V 20V 22V 24V, 100W最高
        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电源供应器
使用USB接口可充美孚电话,MP3,MP4,掌上电脑……
附有8个不同的DC头适配于绝大部分流行的笔记本电脑(核对您的笔记本查看输出电压与充电端子) 2) 采用脉冲宽度技术控制输出电压: 3) 具有过载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等多重功能装置. 4) 多档电压输出,可方便地按建开关选择您需要的充电电压,且有2个USB输出口,更能同时给手机,MP3/MP4等充电. 5) 可搭配更多DC头,如IBM,TOSHIBA,DELL.HP.ACER 等 6) LED电压档位显示" 24>使用说明: "1) 拨动电压档位至您需要的位子. (从您的笔记本底部可以看出你需要的电压) 2) 选择你需要充电端子,插入适配器的输出端. 3) 将AC电源线插入AC电源座,此时笔记本电源工作指示灯亮,此时将输出端的DC头插入笔记本.电源工作开始。" 25>包装附件: "1) 1条适合于贵国使用的AC电源线 2) 8个不同的充电端子(DC头) 3) 1个电源适配器."
请在使用前调整输出电压,以适合您笔记本电脑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