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瓶转换电压后照明时间问题?

楼主(2013-09-13):
  原来使用电瓶车的一组 48V DC 的电池,原来照明时直接用48V 55W的灯泡可以用3小时。

  现有的问题:

想将 48V 转成 12V 以后,如使用12V 55W的灯泡,能用多久?

网友A:
基本一样----------

网友B:
0.8多一点。低压DC-DC转换效率不会太高。如果采用线性稳压IC降压,只能是0.25了。

网友C(2013-10-20):
同样的电瓶同样的负载功率,12v电流会上升,48V电流会下降

楼主:
  我试试一次,有点时间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试一次,有点时间短了

最多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