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在屏幕上显示电流,电压。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3-09-13):
应该怎样实现,普通的电流互感器,能行吗?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PLC要用模拟量模块了,转化成数字量,再显示,你用哪家PLC啊?

网友B:
用带有模拟量输入的PLC,但之前要进行4到20ma或电压信号的转换

楼主:
用三菱的PLC。

请问:转换成模拟量模块的电压和电流,有专用的转换模块吗?

谢谢。

网友C:
  “屏幕上显示电流,电压”,如是交流量,首先要考虑是否选配电流、电压互感器。通常用电设备电流要通过电流互感器输入,电压如是380V/220V以上要用电压互感器输入。然后选配电流、电压变送器或电流、电压模块,互感器输出接变送器或模块输入,变送器或模块的输出端接4-20mA(或0-5V)信号,输出信号进DCS或PLC。

    如是直流量,电流要通过分流器输入,电压直接进变送器或模块。然后选配75mV变送器、电压变送器或电流、电压模块,分流器电位端接电流变送器或模块输入,变送器或模块的输出端接4-20mA(或0-5V)信号,输出信号进DCS或PLC。

网友D:
您好,可以直接用485采集模块或者以太网采集模块, 26729320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上显示电流,电压”,如是交流量,首先要考虑是...

 谢谢,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可以直接用485采集模块或者以太网采集模块, 2...

 能说具体吗?怎样采集,用带485接口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吗?

还是其他。请指点。谢谢。

网友E:
我做过测试,用

三相互感式电能质量监测仪表(JSY-MK-301)与威纶屏通信,此仪表支持MODBUO RTU通信,RS4852W方式,可以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等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测试,用三相互感式电能质量监测仪表(JSY-MK...

 我看了您说的这个型号。我的负荷线太粗了,是95mm²的线,我的负荷是75KW的电动机。

还有其他型号吗?

谢谢。

网友F:
普通的电流互感器估计不行吧

楼主:
肯定不行,不知道现在都使用什么设备,转换。

谢谢。

楼主:
有做过这方面工程的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G:
电流倒是方便,直接接模拟量模块的电压输入就可以了,电压的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传感器之类的。

楼主:
谢谢,电压变送器,和电流变送器。

网友H:
1、直接买带串口输出的电力综合测量仪(该仪器带电能、电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参数量测),PLC选用带串口的CPU(例如Q系列Q00UJ)或者加扩展串口模块读取即可;

2、选用带模拟量输出的电流表、模拟量输出电压表或者模拟量输出电压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电流传感器测量线路电压电流,PLC采用模拟量模块读取该模拟量换算为实际值显示;

网友I:
RS485,以太网吧,便宜

楼主:
http://www.tahddz.com/lianxi.asp

网友J:
找北京集智达公司的资料,他们有各种智能模块。我用过电量模块,采集电流、电压数信号,可以完成有功电量、无功电量、功率因数、电流、电压显示、计量。485通讯,可以连接触摸屏、PLC。模块很多查吧。

网友K(2013-11-13):
搞个施耐德的PM1200的表,走MODBUS RTU电路的全参数都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