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经常粘连

楼主(2013-09-13):
我用两个接触器同时控制2个7.5KW电机正反转,采用直接启动方式。正反转切换比较频繁,且正反转之间切换有延时。设备使用一个月多了就会出现触点粘连的情况,可是电机的热保护没有动作。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的启动方式有问题,请各位大大指点迷津。

电机功率:7.5KW*2

接触器型号:西门子3TF4722-OXMO     63A/220V

热继电器型号:西门子 3UA59 40-2B   12.5A-20A

网友A:
就换大的接触器呀!不怕他坏

网友B:
电流过大  还是换接触器吧

网友C:
估计是容量选小了,要么就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D:
选择可能不对,也可能是假冒产品。不然不会出现此种情况的。也可加阻容吸收装置,这样太烦,大家都不愿这样做。

网友D:
正反转频繁转换的场所不宜选用热继电器,最好选过流继电器对电机进行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反转频繁转换的场所不宜选用热继电器,最好选过流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容量选小了,要么就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G:
   由于“正反转切换比较频繁”,主触头多次受启动电流的冲击而过热熔焊致使触点粘连,检查下触头处是否熔焊,也有可能是主触头本身抗熔性差引起的。

网友H:
直接启动容量大点好

热保护可以选择带热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I:
百度了下,你这个型号是温州产品的,所以怀疑不是正品西门子的。所以出问题也是不可避免了。

网友J:
假货!鉴定完毕 !

网友K:
山寨,正品西门子棒着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就换大的接触器呀!不怕他坏

工作太频繁了

网友M:
换固态继电器(SSR)试试。

网友N:
可能是假冒产品。不然不会出现此种情况的。除非换更大的

网友O:
现在的西门子可多假货了

网友P:
1,也可能是假冒产品,使用时间过短

2,正品 SIEMENS 接触器频繁切换正反转能用 几十 万次是没有问题的。

3,如是正反切换频繁的话建议高个 7.5 KW 的变频器拖动,这样会好点

网友Q(2013-10-22):
检查一下你的电压高低,很关键

网友R:
可能选择了长运行接触器,要选择频繁启动型也就是你选择了I、II类接触器,应选择III类及以上频繁启动型7.5KW电机63A接触器应该够了。几种类型接触器静动触点材料是不同的,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可能选择了长运行接触器,要选择频繁启动型也就是你选择了...

网友T:
觉得几位说的有道理;若触点容量足够,有适当的延时,则可考虑质量问题。

网友U:
加几个电子灭弧器估计会好一点,应该是频繁切换出现电弧的原因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B:
电流过大  还是换接触器吧

网友:
换大一规格的接触器,同时注意经常吹扫接触器,如水泥厂粉尘多2.2kw电机用32A接触器

网友W:
可能是谐波太多的缘故,谐波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