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征”的这个笑话还要讲到什么时候???

楼主(2013-09-13):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的输出是保证电流达到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所需要的电压。……

1、我们说双闭环中,速度环是主环,在速度偏差的输入下,速度调节器能有效地调节电压,从而调节电流、调节电磁转矩,使速度偏差迅速缩小直至为零;

2、但是当速度环,在速度偏差很大的情况下,举例说启动过程,速度调节器调节电压,电压会达到很大的值,调节电流会达到烧毁电机的程度,电机的速度也不会一下子升高到给定值,速度环失去对电压、电流、转矩的控制作用;

3、这时候,需要一个电流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限制这个电流,不要这个大电流达到烧毁电机的程度,又要这个电流始终保持允许最大状态,以保证这个加速过程尽可能的短,尽可能得快!

4、谁来控制这个“大电流”,当然是“电流闭环”啊!

5、你只要看看下图,电流环的输出电流值idm是恒定的水平直线,就知道是电流环控制了这个启动大电流为idm的;

6、也就是说,电流环输出的大电流idm,绝不是“保证电流达到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所需要的电压。……”,因为这时候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是很大很大的,而电流环输出的电流idm是电机允许的最大电流,如果检测输出的电流大于idm,检测反馈后电流调节器会限制电流不大于idm,如果检测输出的电流小于idm,检测反馈后电流调节器会调高电流不小于idm;

7、“征”说,“电流环的输出是保证电流达到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所需要的电压。……”,是各错误的说法!

8、因为电流环输出的idm是设计者根据电机设计的,或者是用户输入的电机参数决定的,idm是电机允许的最大安全电流!怎么能是“速度环要求的电流指令”呢?

9、“征”绝对是个“假专家”,是个说谎骂人的“专家”!

引用 网友A:

…… 速度环的输出,即电流环的输入指令-------- 产生需要的力矩的电流值,是不断变化的, 跟克服速度偏差所需要的转矩有关。……

1、我们说双闭环中,速度环是主环,在速度偏差的输入下,速度调节器能有效地调节电压,从而调节电流、调节电磁转矩,使速度偏差迅速缩小直至为零;

2、但是当速度环,在速度偏差很大的情况下,举例说启动过程,速度调节器调节电压,电压会达到很大的值,调节电流会达到烧毁电机的程度,电机的速度也不会一下子升高到给定值,速度环失去对电压、电流、转矩的控制作用;

3、这时候,需要一个电流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限制这个电流,不要这个大电流达到烧毁电机的程度,又要这个电流始终保持允许最大状态,以保证这个加速过程尽可能的短,尽可能得快!

4、征“说”,“速度环的输出,即电流环的输入指令-------- 产生需要的力矩的电流值,是不断变化的, 跟克服速度偏差所需要的转矩有关。……”,是对速度环的“不信任”,是对“闭环控制”理论的错误理解,是犯了专业错误,是非专业的一种“想象”!“空想”!

5、这就是“征”的错误,也是很多人的错误,错误地认为“速度外环”需要的“电流”由“电流内环”来控制!

6、正确的是,速度外环控制不了的大电流,由电流内环来控制,速度外环能控制的电流,由速度环自己去完成!

7、如果“速度外环”与“电流内环”一起共同工作,就是犯了控制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它两个环的调节方向是相反的,举例说:

1)负载增大时,速度减小,电流增大;

2)速度环检测速度反馈后,要调高电压;

3)电流环检测电流反馈后,要调低电压;

8、不知“征”的这个笑话还要讲到什么时候???

9、我们看看下图:

1)电机启动时,速度环检测速度为零,调节器调高电压,可控硅导通角为180°,饱和;

2)电机启动时,电流环检测电流为大电流,调节器调低电压,可控硅导通角离开180°,进入电流可控状态;

3)如果没有电流内环,速度环会把电压调高到,电机电流达到idm的几十倍;

4)有了电流环,检测反馈大电流,电流环调低电压,是电流恒定在idm上;

10、我们看到了启动时:

1)“速度环”检测速度调高电压,可控硅导通角为180°,失控;

2)而“电流环”检测到大电流,调低电压,可控硅导通角离开180°,进入可控的电流闭环控制过程;

3)速度环与电流环的调节方向相反,同时工作会犯逻辑控制上的错误;

11、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只有自命为专家的“征”还会继续他的笑话!

12、“征”原来是个“伪专家”,骂人专家!

网友B:
华山论剑,现在重新开业!!!!

楼主:
1、有人担心,速度环控制速度,不控制力矩,怎么实现速度的控制的?

2、那是因为他不懂速度闭环的控制过程或者说控制原理:

1)速度环,给定电机速度值;

2)速度环,检测反馈电机的实际速度小于给定速度,偏差输入调节器,调节器就调高电压,调高电流,调高了电磁转矩,加速,使速度赶上给定速度;

3)速度环,检测反馈电机的实际速度大于给定速度,偏差输入调节器,调节器就调低电压,调低电流,调低了电磁转矩,减速,使速度下降到给定速度;

4)速度闭环,就是靠调节电机电流、转矩,实现速度的精确控制的!

楼主:
3、所有电机的调速,都是通过电机电流的控制、转矩的控制,最终实现速度的精确控制;

楼主:
4、有人从电流环的电流二字出发,直白的说,只有电流环是控制电机电流、控制电机转矩的,而且用同样的逻辑,得出速度环是控制速度的,没有控制电机的电流、转矩,是不能实现精确控制的;

5、其实,只要认真的分析各种调速的原理和控制过程,调速就是调电机电流、转矩的过程,只不过速度环最终实现的是速度的精确控制,而电流环实现的是电机电流、转矩的精确控制,一个是机械硬特性,一个是机械软特性而已!

 6、速度闭环,适用恒速要求的场合,举例说,适合主轴的恒速控制过程的要求!

7、电流闭环,适应恒转矩要求的场合,举例说,适合收、放卷恒转矩控制过程的要求;

楼主:
8、至于双闭环控制,主环是速度环,副环用电流环控制大电流,实现电机过载保护,加速不平衡过程的进程;

9、至于双闭环控制,主环是电流环,副环用速度环控制飞车事故,实现电机超速保护;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我们还是看看原来教材是怎么说的:

1、

2、

3、

4、

5、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些快速的调节都是通过电流内环来实现的, 电流内环都在起电流的调节作用。以上为什么没有考虑速度环的作用?

应为速度环中有个电机惯量J导致速度不能突变, 也就是速度偏差的形成需要时间, 在速度偏差形成以前就有可能电压波动、电阻变化等已经发生好长时间了。这种快速的扰动之能同快速的电流内环来克服扰动, 避免由于这些扰动导致转速波动!

如果靠转速环来调节, 转速已经发生波动了,调解时已经晚了,如何能更好的保持速度恒定?

……

1、这样说吧!如果电机电流没有过载、过流的问题,就不需要这个“电流环 ”,“速度闭”能更好的更快的调节速度到给定速度;

2、因为电机有过载、过流的问题,所以用“电流环”来限制电机电流在允许的最大电流idm上;

3、在正常速度闭环调控时,“电流环”可以不要!

4、在正常速度闭环调控时,电流环已经“焊好的”,是存在的,他只是个速度环调控电机电流、转矩、速度的随动仔电流环而已!

5、“征”说:“快速的扰动之能同快速的电流内环来克服扰动, 避免由于这些扰动导致转速波动!”。

6、“征”恰恰说反了,快速扰动,如果导致速度环饱和,电流环就限制电流在idm(参数设定的保护电流值)上,避免电机过流、过载,实际上延缓了速度的波动,而不是快速的客服了速度的波动!

7、这种导致速度环饱和的“扰动”,主要体现在电机的能力上,如果电机的过载电流大,转矩大,同样的“扰动”,速度环就可以克服了,如果电机过载电流小、转矩小,速度环就会进入饱和,由电流环限制过载电流于允许的最大电流idm之上!

8、所以归根结底,是电机容量的问题,而不是速度环、电流环能解决的问题!

9、在“征”看来,客服“扰动”只是个控制的问题,没有好的适合负载需要的电机,纯粹靠控制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环中有个电机惯量J导致速度不能突变, 也就是速度偏差的形成需要时间,……

1、首先把这句话改通顺 ,“速度环中有个电机惯量J导致速度不能突变, 也就是速度偏差的消除需要时间,”!

2、“征”言下之意,“电流环中没有电机的惯量J ,速度可以突变, 也就是电流偏差的消除不需要时间,”,这个“专家”当的什么笑话都敢说!

3、速度环是调速,电流环也是调速,只要调速,就有电机惯量J导致速度不能突变的问题:

1)速度环,给定速度,检测反馈速度,调电机的电压、电流、转矩,让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变化,企图消除速度偏差;

2)电流环,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电机的电压、电流、转矩,让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变化,企图消除电流偏差;

3)那个调速闭环控制中,都离不开电机转动惯量J!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不能同时起作用是什么意思?是系统自己把运算放大器的硬件连线图自动根据运行情况改动吗?

 是不是速度环起作用时, 电流环的ACR被自动切换断开?

 这个功能怎么实现?ASR和ACR的运算放大器又是分别工作在什么区间?

……

 1、我们说,ASR饱和时,失去控制作用,相当于开环,由ACR进行电流闭环控制电机电流恒定在idm上,这种情况“是系统自己把运算放大器的硬件连线图自动根据运行情况改动吗?”,没有!

2、同样,ASR和ACR都不饱和时,ASR速度闭环主要起速度闭环的控制作用,ACR是个电流随动子系统,也不是“系统自己把运算放大器的硬件连线图自动根据运行情况改动了”,其原理如下:

1)当系统负载突然加重时,电机速度下降,电机电流上升;

2)ASR速度闭环,检测反馈速度下降,速度偏差增大,ASR速度闭环主要起速度闭环的控制作用,调高电压、电流;

3)这时ACR电流闭环的给定电流上升,检测反馈电流上升,电流偏差没变,ACR没有偏差输入,没有电流调节作用,相当于开环!

4)这就是ASR和ACR不能同时工作的原因,一个偏差增大,一个偏差没变,一个发挥主调节作用,一个没有调节作用处于随动状态!

网友D:
果真是不同凡响的帖子。

楼主:
3、同样,当“电流闭环+速度闭环”双闭环控制时,有同样的结果:

1)当空载或轻载启动时,电机电流小,速度高;

2)电流闭环检测,检测反馈电机电流小,与给定电流比较,有很大的偏差时,电流闭环进入饱和,速度闭环起调节作用,限制电机速度在允许的最大速度上;

3)当电流环与速度环都不饱和时,电流环起主控作用,速度环处于随动状态,原理如下:

①当系统负载突然减轻时,电机电流下降,电机速度上升;

②ACR电流闭环,检测反馈电机电流下降,电流偏差增大,ACR电流闭环主要起电流闭环的控制作用,调高电压、速度;

③这时ASR电流闭环的给定速度上升,检测反馈速度上升,速度偏差没变,ASR没有偏差输入,没有速度调节作用,相当于开环!

④这就是ACR和ASR级联双闭环运行时不能同时工作的原因,一个偏差增大,一个偏差没变,一个发挥主调节作用,一个没有调节作用处于随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在电路图上,ASR速度环调高电压,怎么调的?用电路原理图说明一下这个调节过程的电路上相对应的动作顺序!顺便说一下此时电流内环ACR有没有工作、有没有起调节作用?

1、如图,负载增大,转速n下降,电机电流Id增大;

2、ASR检测反馈速度n下降,Un减小;

3、ASR给定速度Un*,与反馈Un比较,偏差△n=Un*-Un增大;

4、ASR调节器,调高电压、调高电流,ACR给定电流Ui*增大;

5、ACR检测反馈电流Id,Ui增大;

6、ACR给定电流Ui*,与反馈电流Ui比较,偏差△i=Ui*-Ui不变;

7、这样,负载增大,转速下降,电流增大,ASR偏差增大,其速度闭环起主速度调节作用;ACR偏差不变,ACR没有电流调节作用,处于随动状态!

楼主:
8、同样在“ACR+ASR”双闭环系统中,ACR和ASR都不饱和时,负载减小时,电流减小,速度增大,ACR 闭环输入电流偏差增大,起主电流闭环调节作用;ASR闭环输入速度偏差不变,处于随动状态!

9、速度环与电流环不能并级同时工作,也不能级联同时工作,这是个控制逻辑的问题!

网友:
请标注部分转帖的内容出处: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1577_1.shtml

网友:
上面链接的帖子里内容已经很详细了,我尊重刘志斌大师发帖的权利,我不参与该帖子的讨论!但对帖子不实之处我保持投诉的权利!

楼主:
10、在电力拖动中,负载增大时,电机速度下降,而电流上升;
1)所以速度闭环与电流闭环不能同时工作;并级不能同时工作,级联也不能同时工作;
2)并级时,会出现一个调高频率或电压,另一个调低频率或电压;
3)级联时,会出现前级偏差增大完成主控作用,而后级偏差不变随动!
11、设想一下,如果负载增大时,电机速度下降,而电流也下降;那速度闭环、电流闭环就可以并级,也可以级联,这说明以上讨论的问题是个控制逻辑的问题!

网友E:
老劉 你的笑話實在鬧大了  你老是望文興義 不求甚解

錯誤

A> 速度環的電壓  是指什麼 沒搞清楚前 請勿亂發言

B> 速度環是控制的模式 非調速 絕非調整電機速度 請搞清楚再發言

C> 電流環是受程序控制著  最大電流也就是額定電流 當負載"突然"增大 誤差出現 但未超過額定電流時 電機速度不會降下來 因為驅動器會加大電流 靠的就是速度環的回饋

网友E:
老劉你現在開口就是電流閉環 速度閉環 那簡單的問你

直流電機電流閉環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交流電機 又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以上兩者都是伺服電機

楼主:
1、大家不仅要问,闭环调控时,干忧大时怎么就能饱和呢?

2、其实这是闭环控制中最常见的情况!有人企图调P、I、D参数能解决饱和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3、先说说闭环控制饱和的物理本质;

网友E:
老劉你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伺服的概念 你僅是依電機的特性來全盤認定 這就是伺服

另外你經常講電機速度的控制 那我在問你 電機的速度怎麼控制  電機有0速 有起速 有最高速 有等速 有減速 有平均速度 你究竟講哪個速度  幾個月前 我也問過你 至今你都不敢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华山论剑,现在重新开业!!!!

 老劉這個外行人 他憑藉什麼 跟行家論劍 你也太抬舉老劉 誤人子弟到是真的

楼主:
3、先说说闭环控制饱和的物理本质:

1)举例说明,一个热水供热锅炉的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

2)当供热锅炉系统因失水或漏水而压力下降时,通过补水泵补水,维持系统压力守恒;

3)可以采用补水泵压力开关控制模式,但是此系统有压力差,就说压力只能在一个范围内变化;

4)可以采用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给定一个压力,系统可以维持一个恒定压力不变,原理就是,系统失水多少,就能补水多少,失水快,补水快,失水慢,补水慢,维持压力为给定压力不变;

5)但是,发现恒压力补水变频调速系统工作有时正常,有时就不正常;

楼主:
6)仔细观察,不正常总是发生在系统短时间漏水量大的时候;

7)其表现是,频率一下就达到50HZ,而压力低于给定压力上不去;

8)其表现是,频率已经就达到50HZ,而系统压力还在下降!

楼主:
9)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闭环系统控制达到“饱和”或者“失控”的情况!

10)如果不懂,会以为P、I、D参数没有调整好,这时候如果调P、I、D参数,会越调越乱,不起作用!

11)那是什么原因导致闭环饱和或者失控的呢?明眼人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是失水流量大,失水流量大于补水泵在50HZ运行时的最大补水量!简单说就是补水泵已经来不及补水了!

楼主:
12)回到主楼的问题,当电机的额定力矩小于负载力矩,或者当电机的最大力矩小于负载力矩时,速度闭环还要稳定电机速度于给定值上,只能出现过载,或者严重过流甚至堵转!

13)这时候就是速度闭环发生“饱和”或者“失控”的时候;

14)也就是这个时候,系统要进行失速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就是说让系统的速度降下来运行!

楼主:
4、任何一个闭环控制系统,都有一个因电机额定转矩、额定电流的受限制的工作范围!超过这个范围,闭环控制系统“饱和”、“失控”,系统便进入保护!

楼主:
5、闭环控制必须在动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可能超出动力允许的范围!

楼主:
6、或者说,系统的干忧在允许范围内,就能克服,超出范围就无法克服,有人在描述国外产品时,说的非常离奇,那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