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显示问题

楼主(2013-09-13):
    我想用一个位状态来控制图片显示,当位状态为1时,显示图片,位状态为0时,不显示图片,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没有看到什么组态软件!

网友B:
点属性--设置可见性   即可

网友C:
不同的组态软件做法是不同的,一般分为两种,一:做好一个位状态指示元件,添加各个状态图片状态;二:设置状态可见性,1状态显示图片,0状态不可见。

楼主(2015-01-26):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组态软件做法是不同的,一般分为两种,一:做好一个...

网友D:
设置     可见性

网友E(2015-04-12):
设置     可见性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