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机的散热有何讲究?

楼主(2013-09-13):
在这方面是否有规范或者理论概述呢?比如说1000W的电机配的散热风机肯定要大于100W的,但是具体要配多大的散热风机,为什么要这么配呢?

还有电器柜,一般电器柜如果用风冷,如何根据 电气柜内的元器件选择散热风机,以及选择几个?

对于这些,是否有理论性资料呢?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一般跟产热的多少有关:产热多的风机多点儿或者功率大点儿。

网友B:
电机的不太清楚,电柜的根据热量算啊

网友C:
  这个一般是依现场电机的热温度来选风机的大小,如一般的电机直接是电机与电机同步,如是特殊电机就一直风机起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