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施耐德modbus通信!!!!

楼主(2013-09-13):
我使用的触摸屏型号:GXO3501;PLC型号:TM218LDA24DRN;使用的软件平台是somachine3.1;

我现在是想设置PLC与HMI通过modbus通讯协议进行通信,那么我该如何设置?

首先我把我的设置图片贴上来,大家看看哪里还弄错了,需要改进的地方。

HMI的设置:

PLC的设置:

vijeo的设置:

硬件连接:

这里有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清楚:network_manager、modbus manager、modbus IOScanner 它们有什么差异呢?

网友A:
你进协议设置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协议设置看看吧

协议设置里面没有什么可以设定的。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http://wenku.baidu.com/view/2c7474260722192e4536f660.html,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B:
也来学习一下MODBUS  学无止境啊

网友C(2013-11-24):
用串行线路一NETWOFK_MANAGER. 是SOMACHINE平台下施耐德旗下产品的专线,变量共享

网友D:
j加QQ群230732055寻求施耐德及AB PLC技术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