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三

楼主(2013-09-13):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三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师傅们,帮我分析下指针寻址是什么意思

  师傅们,帮我分析下怎么理解指针的含义,为什么第一步的AC1的值是134217928,第二步的*AC1的值3106(vw200),为什么我在状态表里吧VB200写了个12的值而程序里&vb200的值是16#080000C8呢?

   回复:第一个MOV指令是将VB200的地址值(16#80000C8=134217928)传递给AC1,使AC1的内容=134217928,第二个MOV指令是将AC1内容为地址的存储器(即VW200)的内容(3106)传递给VW300.故运行完毕后,VW300=3106.

 该程序是在运行监视下的截图,故能在2个MOV传递指令的输入与输出端显示出对应的数值。

 还要说明的是:从存储器的数据表中知:VB200=12 VB201=34  为什么VW200=3106?

解:∵ VB200=12=16#0C、VB201=34=16#22,

     ∴VW200=16#C22 = 3106

     即VW200的原数据=10进制数3106.

    二、求助帖:请问怎样在组态王中写一个时间计数器

我想在系统中写一个计数器,来监视我的系统本次运行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回复: 一般PLC均有秒脉冲时钟,用它对一字节变量(如MB10)做加1计算,再用MB10与60比较,MB10=60时将MB10清0,且使MB11加1,再用MB11与60比较,MB11=60将MB11清0,再使MB12加1....这样MB12表示工作时间的小时数,MB11表示工作时间的分数,MB10表示工作时间的秒数,在组态王里建立这3个字节变量为可读变量,再编写显示程序,系统运行时就会看到运行时间的时时显示值。

  三、求助帖:求一个可以检测正反转的PLC程序

    求一段程序(梯形图),在一个轮子上安装有两个接近开关,支架上有个挡块,可以同时挡住两个接近开关,两个接近开关的距离约2厘米,挡块长约4厘米

求个PLC程序段,检测轮子的转向。谢谢!

  回复:给你出个梯形图,供参考:

程序说明:I0.0为A接近开关的输入口,I0.1为B接近开关的输入口。当轮子转动时只有下面二种情况:

  1、当挡板挡住A开关时(即I0.0=1的前沿),如I0.1=0,则使M0.0置1。当挡板离开A开关时(即I0.0=1的后沿),如I0.1=1,则使M0.0置0。即轮子每转一圈,M0.0发出一个脉冲,而M0.1 始终=0,此时为正转。

  2、当挡板挡住A开关时(即I0.0=1的前沿),如I0.1=1,则使M0.1置1。当挡板离开A开关时(即I0.0=1的后沿),如I0.1=0,则使M0.1置0。即轮子每转一圈,M0.1发出一个脉冲,而M0.0 始终=0,此时为反转。即判断M0.0与M0.1是否会产生脉冲就可判断轮子是正转或反转。

  再将M0.0与M0.1各驱动一个断电延时定时器,其延时时间要>>大于M0.0与M0.1的脉冲间隔,用这二个定时器驱动Q0.0与Q0.1的指示灯,就可通过Q0.0与Q0.1输出的指示灯来直观判定轮子的正反转。如:当轮子转动时,M0.0产生连续脉冲,而M0.1=0,将使T101时时保持=1状态,使Q0.0=1(正转灯亮),而此时M0.1=0,使T102=0,使Q0.1=0(即反转灯不亮)。如M0.1产生连续脉冲,而M0.0=0,将使T102时时保持=1状态,使Q0.1=0(反转灯亮),而此时M0.0=1,使T101=0,使Q0.0=0(即正转灯不亮)

    四、求助帖:这图plc可以实现,继电器却不能实现,哪里出错了?

单按钮控制正反转,KM1正转,KM2反转。

用PLC实验,按一下正转,再按反转,再按正转,可以实现正反转互换。

用继电器实验,KA1  KM2不吸合。哪里出错了?还是我的接线有问题?

   回复: 硬件继电器的常开与常闭触点动作时间是有时差的,而PLC得的同一变量的常开与常闭动作时间的同步的。即:继电器线圈得电动作,其常闭触点先断开,而常开触点后吸合,继电器线圈失电断开时,其常开触点先由闭合变断开,而常闭触点后由断开变闭合。而PLC的位变量(如M0.0)得电(即使M0.0=1),其M0.0的常开与常闭触点是同时动作,即无时间差。从上面梯形图,对PLC是对的,动作无误。而将此逻辑变为硬件继电器控制线路,即使电路接线正确,由于常开常闭触点的动作时间差,会造成KA1 KM2不吸合现象:

 第一次按SB按钮,KA1不动而KA2吸合自锁,KA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M1得电吸合且自锁。第二次按SB,由于KA3已闭合,KA2不动,KA1应得电吸合,但由于KA1 的常闭触点先断开,使KA3失电断开,KA3的常开触点立即由闭合变断开,而此时的KA1的常开触点还没有闭合上(即不起自锁作用),故使KA1立即断开,即KA1不动,从而导致KM2也不动。

 要想解决这个动作时间争态问题,应这样处理:1、KA1与KA2选用小型灵敏继电器,KA3要选用动作时间较慢的不太灵敏的继电器。2、如果继电器是直流的,在直流电路中可在KA3的常开触点上并接一个电容器,用它的作用:当KA3常开触点当由闭合变断开时,由于电容作用可使KA3的触点断开时间滞后。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很高产 啊,哈哈哈

网友:
楼主辛苦,谢谢楼主提供技术分享

网友B:
今天发现楼主真是我的荣幸,佩服

网友C(2014-04-24):
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要多看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