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荧光灯不易启动时。。。。

楼主(2013-09-13):
   在气温较低或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的场所,荧光灯不易启动,一般串联一只2CP4型二极管即可。

   在荧光灯电路中串联二极管后(如图),合上开关,交流电流便通过开关、镇流器、灯丝、二极管和启辉器而形成回路。由于二极管具有整流作用,它将线路中的交流电流变为直流电流,同时镇流器又是一个电感原件,所以直流电流能顺利通过而加热灯丝。当启辉器断开电路时,由于镇流器中通过的电流是直流电流,所以能产生较高的自感电势,使灯管迅速点燃。此时二极管退出运行,荧光灯电路保持正常工作状态。

   此外,如果电源电压降至150伏左右,荧光灯线路中的启辉器不能产生辉光(红光)放电,也即不能产生热量使启辉器中的双金属片受热膨胀,因而动、静触头不相接,电路不通,灯管不亮时,在启辉器两端并联一只0.5微法、250伏电容器,以提高启辉器两端的电压,增加放电热量,使启辉器中的双金属片受热膨胀,动、静触头相接而接通电路,荧光灯也可正常启动发光。

网友A:
碰到过这种情况,谢谢楼主。